[家电] 永速FR35遥控版风扇直流无刷电机拆解 验证纯铜线圈?

楼主(2024-03-22):
看到论坛最近发布的直流风扇帖子,加上去年试水两台天马直流风扇,使用感受超过心理预期,按耐不住又撸了一台,预计逐步把家里风扇全部替换掉,替换之前先做个简单拆解以便对风扇寿命有个大概了解!

纯铜芯三相无刷电机,纯铜圈起来要考

电机基本结构,懒得自己拍都在商家抠的图

杀鸡过程省略,这玩意有手就会,拆下来的样子!和普通交流风扇电机外观接近

前后壳由四颗螺丝固定,直流电机由三颗螺丝成120度固定在前壳上。

风扇叶端输出轴有内径8毫米(电机输出轴直径8毫米)卡簧固定前端轴承608Z一盘

卡簧,拆坏的可以按需购买,两块多100个,易损件,我的拆骨折了,拆了三四次因为卡簧拿掉后转子拿不出来,最后是大力出奇迹弄出来了,拉卡簧也因疲劳损坏了

拆开后的样子

电机内部卡簧 垫片 波纹弹簧 结构图,备存以便日后用

前轴承608z后边轴承698z

结构示意图,中间缺了一个转子

接下来看重点,拆的目的就是看是否铜线,铜线直径是多少?

uvw三相接线,左下角接线处因为拆了好几次打弯导致线皮收缩了,显得裸露铜线比较长,后期做了补焊绝缘处理。

定子真身绕线看着有点凌乱,刮了个线头确认是铜线,图片记得拍了,相册没找到?发现个有意思的事,近拍是紫铜,远拍变黄铜,应该和环境灯光不同导致的照片显示不一样?

来个特写

线径0.43毫米,作为一台22瓦直流电机感觉不错!

转子内置磁环,非橡胶磁环,但也不是钕铁硼,成本控制吧?比某宝什么小窝那个18.8直流电机橡胶磁环用料要好一个档次!

这是什么道理?内部有磁力,外部没有?用螺丝钉做了测试。

外部无磁力

什么原理,外罩屏蔽了?还是磁铁卷成圈磁力消失了?
组装图,先放三个垫片放入输出轴底部,然后波纹弹簧和698Z轴承一次放入定子尾部轴承座。

翻过来

将红色垫片放入前轴承座,红色垫片就是钢纸垫,具体作用不详。又是漏拍

放入608z轴承

放入垫片

卡簧骨折了,临时杀了一台旧暖风机,取了两个卡簧安排上。

组装结束。
途中红圈部位因为多次拆卸导致线皮打弯收缩了,一并处理下。

处理后是不是舒服多了?

感谢坛友观看!

网友A:
这直流电机真不咋地,驱动板没看到,比拆机的那些直流电机做工和用料差远了

网友:
大家都撸起来  我就不需要了,让给你们。

网友:
链接来一个哈

网友:
天马的没赶 上,看看永速的

网友B:
坛子里这么多人上车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直流电机真不咋地,驱动板没看到,比拆机的那些直流电机做工和用料差远了 ...

驱动主板与电机分离只是设计不同没有好坏之分,反而分离开的发热分散好散热,维修也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直流电机真不咋地,驱动板没看到,比拆机的那些直流电机做工和用料差远了 ...

驱动板别人发过,我就没拍,你说的拆机去年我就观望过,自己没有合适壳子,一套做下来小100了,还不如直接买成品省心,风扇给老人孩子用,自己diy的还是不放心,再者拆机的直流电机都是空气循环扇电机,24伏输入80瓦左右功率,转速不是线性的,适合低中高几个档位用用还凑合,做工好用料足那是因为原价都是好几百的东西,现在18快多也看不到几个人买,月销量十几个而已,我感觉要么都像我一样手残做不来,要么就是鸡肋东西,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楼主:
某宝直接搜索永速吧,应该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逢车便上,是一种病。

  我本人还是忍住了。

哥们,又来卖你那个滞销的80瓦换气扇电机来了

网友:
还在纠结怎么换电机轴,就看到你拆机了。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坛子里这么多人上车的哈❓❓❓❓

都是成年人了,分辨好坏还是有自己见解的!
你这个风扇我感觉做成暴利风机不错,就是能承受这么高转速的风扇叶不好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哥们,又来卖你那个滞销的80瓦换气扇电机来了

这个号码到处轰炸风扇帖子,不停的发表无关或者出言讽刺挖苦别人,干扰别人。自己肚子里面没有几两墨水到处晃荡。基本天马与永速风扇的帖子都被轰炸的一塌糊涂

网友:
我要等45的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号码到处轰炸风扇帖子,不停的发表无关或者出言讽刺挖苦别人,干扰别人。自己肚子里面没有几两墨水到 ...

我是去年坛友通知特价买了两台天马风扇,因为家里老三才三岁,不是太热的时候吹空调受不了,小孩火力旺,午睡光屁股都出汗,用了天马一档开摇头模式,谁用谁知道,自然风一样,体感比自然风还要柔和,也不怕给他吹风扇了,天再热的时候空调开27-28度,加风扇低速循环风,凉的更快一些,年过四十,总感觉风硬身体受不了,看看过一段有好价的话在弄两台给老人用,家里有三台八几年的交流90瓦蝙蝠电风扇,风力没的说,耗电无所谓,也是风力太大就低中高三个档位,老爹78了,吹吧低档风也太硬,不吹睡不着,给他们也试试高科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又来轰炸帖子!你买不买是你的事你,没有任何人在乎,请你不要道德绑架别人,你咋知道别人不需要了,大 ...

给你看看老爷子的电风扇,比我小点,那真是好东西,质量太好,把厂家弄倒闭了

网友:
最低配不下60坚决不上车,有两台了再买就是库存备用机,关键是还涨价了哈哈哈

网友:
这个价格到底了,再低就亏了,总得让厂家活下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你看看老爷子的电风扇,比我小点,那真是好东西,质量太好,把厂家弄倒闭了 ...

我家骆驼与钻石风扇都健在,骆驼风扇电机还是原厂得没坏只是保存的没你这个好没人用了,钻石换了几次电机目前还在使用都是二十多年前的古董了。

现在普通风扇显然计划报废,电机特别不耐用发热大,轴会卡死。还是用无刷的好,用的健康舒服省电,相信比计划报废的风扇耐用太多了。

网友:
这扇子最近很火,还是忍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