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客云已经废了,求推荐个替代的小NAS

楼主(2024-03-22):
玩客云已经废了,求推荐个替代的,要求不高,
1.能跑满千兆
2.可以挂BT
3.可以用alist
4.自带内网穿透

不要告诉我黑群晖,我有一台,这边网络环境比较复杂,黑群晖穿透不稳定。

不用考虑数据备份,黑群里有一份冷数据了。

网友A:
WTR R1,看大妈在推,n100低功耗12代cpu,带3.5双盘位,带2个2.5G网口,带wifi6无线网卡,可玩空间很大

网友B:
不是群辉那种自带穿透的,想穿透只能自己弄,frp、nps之类的有的有公共服务器,没公共服务器的就要自己有公网服务器自建了,自建的速度还好点,你要是想外网通过穿透看视频什么的速度可能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A:
WTR R1,看大妈在推,n100低功耗12代cpu,带3.5双盘位,带2个2.5G网口,带wifi6无线网卡,可玩空间很大 ...

天钡这款我也看过,但是不带系统,我这边内网环境不太好,我用穿透很不稳定,通常加载个目录都要半分钟,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群辉那种自带穿透的,想穿透只能自己弄,frp、nps之类的有的有公共服务器,没公共服务器的就要自己有公 ...

自建的话也有想过,但是租服务器还是太折腾且不便宜,所以想找个便宜自带系统的可以穿透的。

网友:
恩兔N2刷海纳思应该够用了。

网友C:
玩客云可以刷  hinas

网友:
内存有要求吗?
1+8,千兆+usb3,全新105包邮考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建的话也有想过,但是租服务器还是太折腾且不便宜,所以想找个便宜自带系统的可以穿透的。 ...

试试zerotier

网友:
200元的齐心两位NAS参考一下

网友:
自带内网穿透这个比较不好搞的感觉

网友:
玩客云刷个armbian,装个Casaos  弄个小雅  QB 什么的不香吗

网友(2024-04-22):
啥 自带穿透挺厉害

网友:
我买的玩客云就玩了几天,就在家里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客云可以刷  hinas

谢谢,改天研究一下看看。

网友:
这些要求感觉大神们编译的openwrt都可以满足啊

网友:
还是要懂点技术,没有100%原生满足的。

网友:
随便搞个 机顶盒 刷一下 armbian 或者 搞台N1 刷 IstoreOS      ....

网友:
有公网IP吗?

网友:
进来看下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