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充电器限制电压

楼主(2024-03-22):
  家里一堆闲置锂电池平时都是充满放置的,全都大肚子了,充放电测试容量缩水太多,有次好像翻到有在充电器输出到电池中间加电阻还是啥的可以控制充满电压,有知道的吗,还有就是长时间存放锂电池电压到底多少合适,有说3.8的,有说3.87的,充满再放到存放电压太费时了

网友:
如果不是名牌的好电池,就扔掉吧。

网友:
肯定不是满电存放,之前在哪看到说是60-60%还是70-80%来着,不过时间长不用就出掉吧,经常打理多麻烦...

楼主:
丢掉可惜了,现在好多小家电都用电池的,可以用来改呀,就一些手机电池,还有两蓝牙耳机电池仓,刚换的新电池,一块4000ma手机电池放了三年,昨天充放只有1000ma了……

网友A:
自己做一个限压恒流的充电器,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一个限压恒流的充电器,很简单的~~

问的就是这个,原来看有人在1860充电器到电池中间隔块电路板,一时翻不到帖子了,不限流,只限城压,只充到保存电压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的就是这个,原来看有人在1860充电器到电池中间隔块电路板,一时翻不到帖子了,不限流,只限城压,只充 ...

买个恒流恒压板自己改即可,宝上搜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想到个办法,直接在中间加个可调变阻器试试

网友:
3个月放完循环一次,再充到3.8-3.9存放

网友B:
给限制电压4.2V的充电器,串联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应该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限制电压4.2V的充电器,串联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应该会好一点。

串肖特基二极管?这个降压小嘛,最少也两三个呢,串个10K可调电位器可行,刚好烧了个调压数码管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改,有一个双槽18650充电器,一个口4.15v,另一个4.23v太高,是不是里面的电阻有误差造成的。

网友:
有些充电器有储存模式就在3.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