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重植心得,顺便求问15139 160G配2246en有开卡工具吗?

楼主(2024-03-22):
拆开想研究15139 160G,结果发现主控2258xt,一边高,一边低,目测原厂没动过,作为有点强迫症的我,这能忍,果断拆下重植,用烙铁拖平焊盘,注意,此时没用吸锡带,重植OK,焊上,正常使用,用洗板水清洗完,尴尬了,插电脑没反应,补焊,又OK,再清洗,还是没反应,又拆下重植一遍,还是清洗完,没反应,我想静静冷静之后,乖乖的拿出吸锡带,尽量把焊盘拖平整,这次终于OK了

总结就是,密集的小焊点,要用吸锡带,尽量拖平整,大点就无所谓了,bga132,我都是用烙铁拖平,没用吸锡带

最后,求问15139 160G,ID是455897937E51,配2246en有开卡工具吗?

网友A:
奇葩颗粒,奇葩容量,5die/ce

大概率46en开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葩颗粒,奇葩容量,5die/ce

大概率46en开不了。

翻阅以前的帖子,原厂确实有这种组合,应该是没有固件流出

网友B:
上2246EN你就想多了。我记得当年这货也在46XT上出现过还要特殊版本的固件才能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2246EN你就想多了。我记得当年这货也在46XT上出现过还要特殊版本的固件才能开呢 ...

那只能留在2258xt上了

网友:
洗洗睡,46EN没固件开不了

网友C:
2246Xt有,应该可以,但我没试过

网友(2024-05-18):
引用 网友C:
2246Xt有,应该可以,但我没试过

xt里给的是4ce4die的定义。

楼主(2024-10-17):
引用 网友C:
2246Xt有,应该可以,但我没试过

今天搬到46xt上,不识别颗粒,照着58xt的参数改,能识别颗粒了,开卡报错,最终放弃复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搬到46xt上,不识别颗粒,照着58xt的参数改,能识别颗粒了,开卡报错,最终放弃复原了 ...

2258XT开过,2246XT没有试过,但好像有一个固件里有这个闪存的参数。没试过

网友:
可以上58xt,为何又要上2246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