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小刀电动自行车鼓刹问题

楼主(2024-03-22):
骑小刀电动自行车上班发现手压后刹把手时鼓刹异常无反应,感觉什么位置抱死不能动,转动车轮能正常,又试下前碟刹正常,不管了上班要紧路上小心不敢快,休息开工试修下,不行在找车行。

网友A:
网上都有配件,按照尺寸买就行了,你都拆开了自己换就行了

网友B:
后鼓刹就是该淘汰的东西,该强制的涉及安全的部件不强制,带个人之类的倒一天到晚抓

网友C:
自己动手,又省下不少银子

网友D:
鼓刹除散热不行。制动力大于蝶刹。用于电动自行车更合适

网友E:
鼓刹我觉得可以,发热不粘连,不像涨刹发热就粘,会出现刹车时报死弹不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都有配件,按照尺寸买就行了,你都拆开了自己换就行了

还好没有配件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鼓刹就是该淘汰的东西,该强制的涉及安全的部件不强制,带个人之类的倒一天到晚抓 ...

当初也想碟刹,但都是超标车,办照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鼓刹除散热不行。制动力大于蝶刹。用于电动自行车更合适

各有优缺点,现在大部分车配置都是前碟后鼓

网友F:
后面是碟刹的还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鼓刹我觉得可以,发热不粘连,不像涨刹发热就粘,会出现刹车时报死弹不回去, ...

用的还行,就是换刹片有点麻烦要拆下后车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后面是碟刹的还很少,

是的,只有超标车上安装碟刹

网友G:
要是我必须把螺丝松了,把活动抽敲出来,打磨上黄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是我必须把螺丝松了,把活动抽敲出来,打磨上黄油

以前工厂内有,现在黄油用的少,家里一般不会有,有一瓶不行喷勤点,下次换刹片看能不能找黄油到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动手,又省下不少银子

是这个理,又省下银子又可以掏点配件在修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鼓刹我觉得可以,发热不粘连,不像涨刹发热就粘,会出现刹车时报死弹不回去, ...

鼓刹和涨刹不是一个东西吗?就是大小的区别吧

网友:
说碟刹少的,不知道你们是哪边,我这边是随处可见,当然新款国标的么就不讨论了

网友:
宁波这里大多数电瓶车后轮都是碟刹,就是那种大圆盘,我家电瓶车这段时间前后刹车都不怎么灵敏了,哪天有空去找人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鼓刹和涨刹不是一个东西吗?就是大小的区别吧

涨刹:拉动刹车线时,只有一边的刹车块被撑开,从而达到刹车效果。鼓刹:当刹车线被拉开时,两片刹车块同时被撑开,鼓刹的刹车效果要比涨刹的要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