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戴森v7红灯,电池拆开发现有个元件像是被腐蚀了

楼主(2024-03-22):
一直在挂架上长期充电,用的比较少,前几天突然只能用半分钟左右,之前不知道还有锁机这种操作,多按了几次就红灯了。
拆开后量电压,3.98,4.09,4.1,3.78,3.87,3.96,单节充满后测得4.18,4.23,4.25,4.25,4.25,4.27,因为红灯了试不了机。纠结是买个副厂板子还是买pickit3解锁,保护板上发现一块被腐蚀的元件,大家帮看下原装保护板还能用吗?

编辑了下,就是红圈位置,像是腐蚀了

网友:
有问题可以找这位坛友,是戴森方面的专家 @aacyxjz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5292-1-1.html

网友A:
另外没有看出来哪里有腐蚀

网友:
还是找专家吧,他能解码电池,

网友:
我的也是V7,我自己DIY换了V8的电池,用索尼的21700,我技术很菜居然也成功了,红灯应该是锁死了,原因估计是电池压差太大导致,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没有看出来哪里有腐蚀

红圈圈出来了,电池负极位置

网友:
那不是腐蚀

网友:
红圈处是镍带跟板子焊接的地方,是一大坨焊锡,并不是元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楼上的aacyxjz坛友买一块解锁好的原装板子,回来自己换一下,省得买编程器,那玩意有点贵的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