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线材粗细对充电速度的影响?

楼主(2024-03-22):
前几天给电子秤充电,发现充电很慢,

就把线材剪开看了一下,这质量真的是垃圾。
这条USB转5.5的线是以前买东西顺带的,价格已经忘记了。

放大看还是有好几条铜丝的。

拧紧后对比一下别针,这个别针还是小号的。

上卡尺,只有0.1mm。

别针的直径0.7.

用TP路由器电源线自己做了一根转换线。

自己做的线充电功率4.2w。
tp路由器的电源线,感觉也不是特别的好,直径忘记测量了。
估计0.5mm不到。

那条被剪的线充电负载只有1.5W

网友:
电阻越大电流越小

网友:
这也太细了,5V充电的时候,线芯粗细对充电速度影响特别明显,高压充电相对好一些

网友:
可能线径太小,电阻偏大,电流减小

网友:
线太细电阻大

网友:
线径决定承受电流大小,现在6A以上的线材都很粗,且硬

网友:
表面积越大,承受的电流越大

网友:
影响竟然有这么大

网友:
线细,压降大,充电自然慢了

网友:
其实对于电子称、耳机等这些小容量电池的设备,这线已经够了,充电电流本身就限制的很小。

网友:
垃圾线趁早扔掉,免得耽误事

网友:
量一下压差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
线阻太大了吧,有些垃圾线,线芯数虽然够,但是线阻很大。。

网友:
用淘汰的数据线做 基本都能过2a

网友:
线粗细影响充电电流大小太细延长充电时间的。

网友:
肯定影响,但现在快充还有芯片

网友:
赠送的,一般不好

网友:
我220V的焊机用1平方的线轮引电,起弧都困难

网友:
铜贵了,加上坑人的商家,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