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优利德示波器不开机拆修

楼主(2024-03-22):
帮朋友修一台不开机示波器,通电有待机指示灯亮,按软件电源开关不能启动,无响应,拆开后壳,检查有5V电压,并供应给指出示灯,经过排查发现电源部分有专门的待机电源5V产生电路,并通过软开关经过光隔离来启动主电源开机,经过排查后发现电容鼓包,更换后恢复开机。

网友:
看来用的就时间长的设备电源问题大部分都跟电容有关。

网友:
不错,电源部份还好处理

网友:
电容鼓包算是容易的

网友:
使用TI的DSP芯片的

网友:
很多电子设备都出在电解电容上

网友:
还好是电容鼓包

网友:
发财电容

网友:
电容问题容易发现

网友:
有继电器的那张图有个芯片像是补焊过。

网友:
又是丰宾电容惹的祸

网友:
电解电容鼓包啦!

网友:
又是发财电容惹的祸,还是知名大品牌的电容呢。

网友:
跟电脑电源输出 电容差不多,旁边的也快了吧

网友:
找到原因是个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