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17B,牛屎都不圆

楼主(2024-03-22):
刚刚从海鲜市场入的,号称指纹都没有的库存表。拆开看了一下,应该是真的,就是这个牛屎都不圆,膈应。

17B+有改电容加速的,17B有没有解?

网友:
屎都舍不得多拉了。

网友:
不圆,但至少亮

网友:
这个屎很高级了吧,要求不能太高噢,

网友:
我发觉他的做工比289c好多了 17没其他毛病就是牛屎接受不了

网友:
不影响使用就行,不必钻牛角尖。

网友A:
还不是硬心啊,多少钱入的

网友:
多少钱入的啊,这么亮

网友:
你看不上这陀屎就把它铲了

网友:
软封终究还是差点意思,可靠性受影响。

网友:
不喜欢还能换硬芯,够良心了,校准也没有难度,除了速度慢,没其它毛病!

网友:
只要电池不漏液,这表还是很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是硬心啊,多少钱入的

比较贵,300多,比那种加沙外壳看起来舒服一点

楼主:
有人说那个电池弹片好像有焊接痕迹,看到有个版本是这样,鉴定一下呢

网友:
要那么圆干啥?   好下咽么...

楼主:
修老板,看看这边表是不是修过

网友:
全新的可以收藏了这电路板看着就是舒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人说那个电池弹片好像有焊接痕迹,看到有个版本是这样,鉴定一下呢

嗯,你这个应该才是原来的样子,看我的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你这个应该才是原来的样子,看我的也一样

我发的那个有Huawei 5G印记的是别人的图片,和你的一样。我这个就是重新焊接过电池弹片。

你这个是硬芯,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的那个有Huawei 5G印记的是别人的图片,和你的一样。我这个就是重新焊接过电池弹片。

你这个是硬芯 ...

这是几年前的照片,表已经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