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LASER 310 电脑检测磁带程序内容解析

楼主(2024-03-22):
1. 用 Laser DR30 磁带机播放磁带,用 NI-PCI 6221 以 4000 Hz 速率采样
2. 对采样文件进行处理,空白段 -0.15 ~ 0.25 V 信号置零

网友A:
你弄个逻辑分析仪,挂在总线上
然后想办法,把磁带信息和总线上流动的数据,对应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弄个逻辑分析仪,挂在总线上
然后想办法,把磁带信息和总线上流动的数据,对应起来? ...

LASER 310 用到什么总线? S100 ?

网友A:
引用 楼主:
LASER 310 用到什么总线? S100 ?

总有个 cpu 吧,6502还是 z80
无论什么设备出来的数据,最终要在总线上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有个 cpu 吧,6502还是 z80
无论什么设备出来的数据,最终要在总线上出现 ...

这个电脑, Z80 CPU .
你说的总线,是局部数据总线吧。
这个设备,没有向外部公开数据接口。你能看到的,是 视频接口 和 磁带机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