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某鱼上买的老款skil电池给大有试用

楼主(2024-03-22):
咸鱼35一块能给大有机器用的skil电池 看看怎么个事儿! - 我是工具控 数码之家 (mydigit.cn)看了这帖子收到启发,所有也去闲鱼上买了两块电池回来试用。昨天收到了电池,东西还不错,不需要打磨也上上机使用,不过就是接触不好,卡扣打磨后终于能卡到固定的位置上了,这样接触也好了,电池也不打晃了。USB输出能到1.5A,功率不大还占长度,切除了,后期找个卡片把切口封上就可以了。

网友:
都是好电池

网友A:
三星的是原装电池吗

网友B:
能淘到自己合适的还不错。

网友C:
容量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是原装电池吗

是的,那个是原装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容量太小了

家用的话足够了,但是商用的话还是上5.2以上的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淘到自己合适的还不错。

的确如此

网友D:
世纪的电池通用大有的机器吗,好像不可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世纪的电池通用大有的机器吗,好像不可以的吧

老款的可以用,协议没问题,就是要自己打磨一下电池的卡位。

楼主:
刚问了一下卖家,几百块电池被打包带走了,还好下手早

网友E:
1500家用可以了,又不是工厂,又不是电锤,拧螺丝根本用不完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00家用可以了,又不是工厂,又不是电锤,拧螺丝根本用不完电

的确用不完,根本用不完

网友F:
电池多少米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池多少米买的

35一个,两个起卖!邮费10元

网友(2025-02-13):
这个是翠峰吧?不是世纪,翠峰18v和世纪20v外壳协议完全通用,但是世纪和大有完全不通用,翠峰和大有协议通用但是外壳不通用,那估计就是翠峰兼容大有和世纪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