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 其实好天气与摄影的好天气,区别还是很大的,微距。

楼主(2024-03-22):
太阳太大仅仅是有助于对焦,对于其它的微距摄影要素,没啥帮助。
尼康D300S尼康105F2.8D尼康TC-200二倍增距镜,自己改装的双头闪光灯。

网友A:
很多人烧数码相机都是烧机身、烧镜头,殊不知搞好电源供应,是玩好数码相机的重要条件,很多朋友往往忽视这一点。
电源问题在传统相机上不突出,因为传统相机有些完全不用电,有些仅用于测光、快门,耗电小。所以一直没有得到重视。
而数码相机成像元件直接需要电源供应,劣质电源不仅会使器材表现失色,而且还会缩短相机使用寿命。

为使描述简洁,下文若无特殊说明,“X电”皆指用某种发电方式为相机电池充电。

1、数码相机的电池用水电充电后,拍片清澈见底,有小清新的风格。用火点充电后照片色暖,但若煤炭质量不好会造成灰雾,照片浑浊,实在不好看。核电力度大,拍出照片结像清晰,锐度明显提高了一个档次,高感效果也大有改善。

2、在香港时,特别去了CLP中电公司借用电源给相机充电,因为中电是大亚湾核电站的最大用户。结果核电充好的电池,结像特别清晰,去马场拍赛马,可以数出马的鬃毛,要知道我只是用了20D+50 1.8。晚上去拍维多利亚湾,夜景的噪点也变小了很多,直逼5D Mark II。

3、若爱拍小清新,则发电用水以清澈为佳,南方的某些山村不受污染的小水电也许有上佳表现。但因电压不稳,可能结像不实,影响锐度。
我在宜昌用了一次葛洲坝的电,色彩清新,而且因为葛洲坝装机容量大,供电充足,锐度也有不亚于核电的效果!

4、火电因各地烧的煤质量参差不齐,效果不一。烟煤锅炉色彩暖调,结像清晰,尤其大装机容量的超超临界机组,锐度直逼核电。但因杂质含量高,会增加暗部噪点,而且整体照片像笼罩在一层薄雾中一样,含硫量越高越明显。
无烟煤则在保持暖调的前提下略带一点水电的纯净,但是无烟煤的力度不如烟煤好,锐度略差。

5、有朋友问及手摇发电,其实一般人用手摇发电的片子没法看,因为频率和电压都不稳,效果和手抖是一样的。唯独自行车运动员脚踏发电机可以,因为他们腿部肌肉健硕,蹬踏频率的稳定度能保证在较高水准,爆发力也足够。
但一定要掌握好运动员们吃什么,那又是一个巨大的课题了。

6、太阳能偏向暖色,不冷,但是结像可能不实。另外灰雾大小取决于当天能见度和大气中的粉尘数量,高海拔地区一定有不错的效果。若你在南极附近,我劝你还是别用了,虽然空气洁净度很好,但是南极有紫外空洞。会导致相机偏色。

7、我国利用风电的地方不多。据我研究,风电成像略有不实,江南的风电有小水电一样的柔和表现,而华北地区的则以粗狂著称,锐度介于水电和火电之间。但风电有一种特殊的空气感,能带来非常纯净柔美的焦外。越是风沙小的地区,这种空气感越柔和、越耐看。
非并网风电近年来有大发展,是大家获取纯净能源的一个好机会。一入国家电网,各种电都混在一起,照片风格难以稳定,虽然影响轻微,但也是成为大师道路上的障碍。

8、论纯净度,一次性电池是最好的,还有点胶片时代的古典味。就是电流不够大,在快门速度太快的时候成像可能虚点,像跑焦的结果。但慢速快门就没问题,据我观察以1/125为界。
一次性电池纯净程度的排列:碳性电池>碱性电池>锂电池,电极材料越活跃越不纯净。

真实案例:
很多人把用镍氢电池的1D改成用锂电后,成像不如以前清晰,就是因为镍氢的最大输出电流比锂电大。而且照片灰雾加大,是因为锂电有保护板,经过保护板后电源质量变坏了。

影楼里的相机,为啥电源都是用交流适配器供应的?那是因为影楼要放大照片,讲究成像质量,交流适配器供电充足,拍出的照片清晰,耐放大。二是因为我国多为火电供电,用火电整流滤波后直接供给相机,能使相机的色彩风格更暖,在影楼中讨喜。

相机内的过流保护一般是用自恢复的保险管。换成一次性的贴片保险丝后,成像清晰了很多。我一咬牙换上了音响专用的黄金保险丝,用无氧音频铜线连接,然后插上在雅鲁藏布江充好的珍藏版BP511……
出去一拍,惊呆了,20D+50 1.8愣是拍出了5DII+85L的效果。当然你指着像素什么的超过5DII是不现实的,硬件差距在那里。但是结像每个像素都清晰,尤其是那个颜色,那个纯净,原片直出不用后期,我看上NG无压力。

电源改造就是那么神奇,我认识一个大师,只用雅鲁藏布江的水电充他的Pentax 645D,拍出的片子就和我们不一样,色彩那叫一个清新淡雅。
我也用我的20D尝试了一次,您猜怎么着,腰不酸了,腿不疼了,背着相机上珠峰,不费劲。原片直出,距离大师的645D还有差距,但我看距5DII已经不远了,大师看着我惊讶的表情,告诉我说他刚刚发现这个规律的时候也和我一样惊奇,后经多次尝试才发现是电源的功劳。并反复叮嘱叫我不要把秘密外传。今天我为了大伙破例一次,公布了我反复试验得出的结论,大家千万要理解我的良苦用心啊。

网友:
比手机强太多

网友:
围观玩相鸡的壕...

-----------------------

网友:
有钱有闲的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人烧数码相机都是烧机身、烧镜头,殊不知搞好电源供应,是玩好数码相机的重要条件,很多朋友往往忽视这 ...

谢谢指点,有空去研究一下,哈哈。

楼主:
二手相机系统又不贵,起码没换手机费钱吧。

楼主:
这些都是身边到处可见的昆虫植物,二手相机系统,比换手机便宜多了,穷人的玩法,与壕无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有空去研究一下,哈哈。

当个笑话听吧

网友:
玩音响的也有类似的说法!

网友B:
想当年背着大相机爬山,这里拍拍那里拍拍,现在,,还是手机加滤镜吧。太累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当年背着大相机爬山,这里拍拍那里拍拍,现在,,还是手机加滤镜吧。太累人了。 ...

日常拍风景人物这些,手机完全够用了。

网友C:
摄影是光影艺术,可见光线重要性。不同性质的光线会得出不同的摄影效果

网友:
微距拍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摄影是光影艺术,可见光线重要性。不同性质的光线会得出不同的摄影效果 ...

就是,不断的学习中。

网友:
二楼说法来自于音响界传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很多人烧数码相机都是烧机身、烧镜头,殊不知搞好电源供应,是玩好数码相机的重要条件,很多朋友往往忽视这 ...

请教一下,想拍文艺范的片儿该用什么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想拍文艺范的片儿该用什么电呢?

水电,毕竟通透,有点小清新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