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比较完美的有刷电批自停电路

楼主(2024-03-22):
众所周知,自停是当螺丝拧紧到指定扭力后,工具断电停机的功能

我把自停分类为二种方式:
一、机械触发,一般是由弹簧钢珠压紧传动部件,当扭力达到指定值时,弹簧压不住了变形,触发开关实现。具体又分为如下几种。
二、电子触发,常见与高端电钻、很多起机子,大概原理是检测工作电流,与扭力做个对照表,当达到某个值时,就断电。

机械触发我又大概分为几种
1、例如电钻,松下6225、7410、7420,米沃奇M4D,牧田DF012,都是通过弹簧压住行星齿轮外圈齿轮,当压不住了就顶起弹簧,触发开关,然后通过设计的电路自停。
其中触发开关又有光电(松下米沃奇)、微动(牧田),反正原理是大致一样的。
2、例如直柄螺丝批,多见于电子行业,轴是分为上下两段,齿轮和钢珠直接在轴上,且轴有压力轴承减少摩擦,进而减少摩擦误差,实现扭力精准,触发方式很多都是SS5G微动开关,或者叶片开关,都是物理开关,由于轴上多了齿轮、压力轴承,所以波箱一般长度比较长。
3、奇力速某些机型,机械结构一样,但是好像没发现开关,可能是用震动传感器实现。

如上2、3一般触发齿轮只有一个,且转速一般都偏慢,波箱小惯性小,所以用触发开关加继电器断电就能很好实现自停,甚至不用刹车,而1类型的由于转速快,对触发响应速度,刹车速度就提供了要求。且设计上也做了针对优化,后表。

普通继电器自停,要求触发开关灵敏,刹车临摹,且触发开关在停机时要一直处于关闭状态,如果处于开启状态,就会导致通电就自停,工具直接罢机。。

所以在设计上,减速箱的外圈齿轮都是尖的,类似/\这种形状,这样钢珠就没办法顶住在最尖上,总会被弹簧压下来,而有点电钻波箱,设计上不支持自停,为了寿命齿轮是/ˉˉ\这种样子的,顶部是平的,由于齿轮打滑都是在齿左右摩擦碰撞,所以尖齿寿命就会扛不住,这样就会导致钢珠停在平面上,弹簧无法压下,触发开关一直处于开启状态,导致继电器一直自停,歇菜。
之前我的解决办法是魔改齿,现在后表。简单的继电器实现自停就不多少了,下面说下难点

1、继电器要达到10a时,尺寸就很难选择了,我diy7.2V电批,对尺寸有大要求,目前找到一款超薄6A继电器HF41F 05。尺寸28*5*15,刚好放在380电机后面,等于尺寸只加长了5mm
2、刹车,之前由于要用继电器自锁,所以需要2个继电器,,现在用晶闸管自锁,只要一个继电器就实现。
3、之前怕触发开关处于开启状态导致整个歇菜,所以加了自停关闭开关,且扭力不能低于1档,以松下7410波箱为例,1档时弹簧已经浮起来了,没有压住钢珠,对于钢珠顶起距离只有1mm多点,这就很容易导致触发开关常开,还是不够方便。

继电器自停一般是要求
1、触发开关处于关闭状态,开启后就断电刹车,直到松开工作开关恢复
问题:当触发开关因各种原因处于开启状态时,一按开关就自停,导致不可用。

改良后的电路
1、触发开关处于关闭状态,开启后自停。断电后恢复
2、触发开关处于开启状态,通电后正常工作,直到触发开关处于关闭状态,且再次开启后自停。断电后恢复

本次电路解决了问题
1、自停触发状态初始状态不对的问题
2、无极调速低速电压不够无法启动继电器的问题
3、单继电器实现自停和刹车,节约空间。

如果自停但还是多次哒哒哒,自停不够干脆,多数是由于转速较快,即便刹车了由于惯性导致不够灵敏,建议检查外圈齿轮和钢珠数量,或者降低速度
假定钢珠是3个,且齿轮是3个,那么电批轴旋转一圈,那就会哒哒3声。如米沃奇M4D,是4个钢珠8个齿,一圈就是8声,
而转速是600,则一秒就是10圈,即便自停响应0.1秒,也会项有声,我用这个电路,在高速挡时不够清脆,大约1.5声,即越过一个钢珠后又碰到了另一个钢珠但是没越过。已经算很好了。低速档则没问题。
适当减少这个齿数,会使自停实现难度降低。

无极调速,在即将触发扭力钢珠时松手或减速,会导致不会哒就停。
无极调速,调速很低,但是扭力设定比较高,此时输出功率不够设定的扭力值,会导致堵转或者无法哒就自停。

总之这个电路已经很优秀了。
1、晶闸管的加入,可以降低触发开关的尺寸。可以在高速时也能响应。
2、晶闸管自锁实现了1个继电器自停和刹车。
3、-8V取电,避免了无极调速低电压输入时继电器不响应。
4、双晶闸管电路,可以忽略波箱异常低扭力等情况下导致的触发开关初始值为开的情况。

注意
此电路仅支持正转自停,注意电机正负极接线,避免只有反转自停,而没有正转自停。
要支持正反转自停,由于没啥用,请自行研究。

楼主:
金闸管刹车,相对于继电器刹车,优点还有避免短路。
低功率比如手机电批,能用很小的8脚继电器,一组线圈,相对比较稳定,要么断电刹车,要么不断电不刹车。只是自停没了。没有事故。

而高功率,当某个继电器歇菜坏了,或者断线了,出现了不断电刹车,那就很好玩了。。
或者继电器响应速度不一致,刹车了没断电,也很好玩。。。我之前用2种不同型号继电器,0.5mm漆包线瞬间红了。。
而且2个继电器磁场也会有影响。

如上图470r的电阻,应该是可以加大的,这个电阻本身是给晶闸管脚提供一个触发电压,实质上有短路正负极,加大电阻能减少短路负载。

觉得有用就给个回复吧,,有高手也可以研究下mos管实现自停的电路,,mos管实现主要难点是在于无极开关输出的正负极是会切换的,而在正反转之前,无极调压之后插入mos管又相当复杂。

网友:
直接上下臂MOS控制就好了,降低占空比减速,还能回收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