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再一次拆解一个EVE(亿纬锂能)7.2V一次性锂亚电池(锂亚硫酰氯电池)电池组

楼主(2024-03-22):
毫无疑问又是捡的,这回明显感觉不一样,上面有额外两个电池的凸起,标签上写的是ER34615+SPC1550,并且结构也不一样了,电池是两并,直接接在SPC1550电容上的,两颗电池为一组,一边接一个电容,两颗SPC1550串联,得到7.2V电压,我还以为又是跟上次一样,两颗ER34615为一组,串联得到的7.2v,顺便测一下内阻,明明同一时间出厂的电池,怎么一个高一个低?,SPC1550的内阻也测量了,两棵测量数值在42.5mΩ/42.8mΩ,这个差异不是很大,这就没法上图了,不方便,电池端子上夹不住,只能两只手,没办法拍照,我把压接端子的热缩管剥掉了,夹上能测,但是非常不准,就当演示了

网友:
亚锂电池加上锂电容,绝佳组合

网友:
亚锂与锰锂不是一样的吧!另一个坛友用3节锰锂代替9V方块电测,也很牛掰

网友A:
还记得老站里爆炸那个电池吗 不就是这玩意儿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记得老站里爆炸那个电池吗 不就是这玩意儿嘛!

没错,这种电池正常使用的话很安全的,我把2020年捡的7.2V电池,让我拆散成单个的,又拿出来量了一下电压,压根没变化

网友:
什么设备上的

网友B:
什么设备上的  水表燃气表  电子远程报数据,不用人工抄度数了

网友C:
这个充电次数怎样?!!!

网友:
以前小黄车暴雷后很多人撬掉锁自己骑,我捡了好多锁,里面就一节这种EVE电池加SP1550超级电容的组合,现在这些电池都放着吃灰不知道用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设备上的  水表燃气表  电子远程报数据,不用人工抄度数了

电表也只是单相表用用,三相表用还是的CR P2 CR123A这类,作用也仅限没电的时候液晶屏能显示出表底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充电次数怎样?!!!

ER34615锂亚电池不可充电,SPC1550锂离子电容器,可以充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错,这种电池正常使用的话很安全的,我把2020年捡的7.2V电池,让我拆散成单个的,又拿出来量了一下电压 ...

这东西虽然是仿制品,但是也不至于那么差。。   以色列塔兰迪的放置质保是十年,理论质保是十五年。

国产是按塔兰迪为蓝本仿制的,你这区区三年不是事儿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虽然是仿制品,但是也不至于那么差。。   以色列塔兰迪的放置质保是十年,理论质保是十五年。

国 ...

不止三年,你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207304-1-1.html,电池上的生产日期是2016年,应该是设备换下的,这种用过的二手电池电量不知道还剩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