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72瓦LED吸顶灯驱动炸了,惨不忍睹啊,空开直接跳了

楼主(2024-03-22):
72瓦LED吸顶灯驱动炸了,惨不忍睹啊空开直接跳了

网友:
浪费论坛资源

网友:
这开关电源模块烧的够严重的

网友:
是否是电容鼓包引起的?

网友:
我去,一烧一大片

网友A:
看起来是输入端挂了,比那几个为发帖而发帖的刷帖机强多了...

网友:
看起来是输入端挂了

网友B:
可能进线没有压敏电阻造成的,突然地脉冲电压击穿滤波电容,滤波电容短路造成整流桥二极管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进线没有压敏电阻造成的,突然地脉冲电压击穿滤波电容,滤波电容短路造成整流桥二极管烧毁 ...

电容器炸99%是输入电压太高,如果是三相电,一定要仔细检查零线,零线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火线。

网友:
炸得够厉害的

网友:
炸的够惨烈了。

网友:
看起来是经过极端高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输入端挂了,比那几个为发帖而发帖的刷帖机强多了...

我以为就我关注到了刷帖机,尤其是汽车版块,每天一问,整个版块都搞得很难看。

网友:
先别扔,洗洗还能用,用洗衣机洗

网友:
设计没有考虑仔细,没有保护措施

网友:
怀孕了,还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就我关注到了刷帖机,尤其是汽车版块,每天一问,整个版块都搞得很难看。 ...

只是汽车版块?
只是每天一问?
太年轻...

网友:
烧得真黑,像短路那种闪电带火花的效果,估计当时吓了一跳。

网友:
电路保护电路不全,PTC啥也没有,还不一烧一大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