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电脑小音箱改双声道输出

楼主(2024-03-22):
  几年前买了对电脑小音箱,原板是8002B单声道输出,一直是用笔记本USB供电,外接显示器,再从显示器的输出声音。
  买了块PAM8403换上,结果上电就是高音叭叭叭声,电压还会掉到4.5。用充电头或是充电宝才安静,开始以为是USB线断了,又反复的弄电源线,电线都弄断了,最后又从新焊接USB头。
  昨晚在论坛搜索才看到有这问题不在少数,但别人的是底噪,但我的更严重,插笔记本USB就高音叭叭叭。
  终于找到了解决帖子,说是断开电源和声音输入的共地线,还要断2、15脚的对地,但我的版子跟那人的不一样,今天试着从反面割断了电源和声音输入的共地线,2、15脚还接着声音输入的共地线,插笔记本USB供电能正常播放了,只是还有一这点底噪,音箱贴耳才能听到,换充电头一点底噪都没。
  在试的过程中不小心把一只喇叭线给扯断了,结果就不出声了,网上说上电前要接喇叭……各种查才发现充电头输出5.64V,超出标定0.14V,开始用外接充电头供电也没注意电压。换手机原配5V充电头也不出声。
  现在是外接电源不出声,接笔记本USB供电才出声,音量超过40%就卡爆音……短回电源和声音输入的共地外接5V到是出声了,就是底噪很大……

板子正面

反面在左中割断了的供电和音频输入共地

接好的,就是这喇叭线老是扯断……

这是网上找的接线原理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18180&page=1
别人的方法在这个网址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一番改造乐在其中。

网友:
楼主手艺真好

网友:
是要双声道好听!

网友A:
换PAM8406吧,2x5w还有抗干扰改进,比03好。另外在蓝牙供电加上bs0505隔离电源消除共地噪音,也就2-3元一个

网友B:
共地噪音真的麻烦,见到论坛好多类似的问题了。
我以前也收集这些小功放,后来用了大音箱和大点的功放,小的听着没感觉了。
其实楼主用的笔记本,我觉得蓝牙音箱不错,彻底解决噪音问题,携带和使用还方便。

网友C:
我还是喜欢早期录音机经常用的tda2822模拟功放。

网友D:
弄两块8002也行啊

网友E:
这种板了不好玩,,在5V输入端接个10V及以上1000μF的电容试试效果会如何

网友:
解决问题就行呀!!!

网友:
外接电源不出声,接笔记本USB供电才出声,短回电源和声音输入的共地外接5V又出声了,这毛病真的是很奇怪啊

网友:
芯片原理图两个地区分的挺明显了。。。

同一个笔记本电脑一般来讲不会有多大的干扰问题的。。。
这种就不能usb插显示器,音频插电脑。。。

网友:
切断的地方切断了外接电源负极,USB供电负极在笔记本内部与音频地连着。

网友:
自从拆过一个16快包邮的小音箱,里面的功放芯片带抗干扰底噪也比8403低很多,我就再也不想折腾这些了
芯片具体型号忘了,只觉得这么多年了该有其他新片替代840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PAM8406吧,2x5w还有抗干扰改进,比03好。另外在蓝牙供电加上bs0505隔离电源消除共地噪音,也就2-3元一个 ...

就没找到便宜的,这个也是2.6元呢!就想着把原有的小音箱改个双声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地噪音真的麻烦,见到论坛好多类似的问题了。
我以前也收集这些小功放,后来用了大音箱和大点的功放,小 ...

蓝牙感觉和WIFI有干扰,买过块蓝牙模块,现在装到我TD2020的小功放里了,那功放要用12V3A的电源来带,插电口不够,这小音箱音质也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喜欢早期录音机经常用的tda2822模拟功放。

就要个双声道,对音质没特别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两块8002也行啊

原小音箱的8002电路板到是双芯片呢位置呢,如果加装还要找电容和电阻,电位器也要换双声道的,这样弄下来比直接找双声道小功放板废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板了不好玩,,在5V输入端接个10V及以上1000μF的电容试试效果会如何

开始有过这样的想法,原音箱8002板子上供电就是并了个10V470uf的电容,但看到网上有说法也处理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