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福禄克289c拆机,不知道新版改进了什么做工细节一般 18版

楼主(2024-03-22):
做工细节确实没有1系列好

网友:
在坛友眼里没有牛屎就是好,所以这个算很好了

网友:
福禄克1系我觉得主板上太空了,总感觉和售价不匹配,2系至少主板满满当当的。

网友:
国内代工都这样的

网友:
感觉做工很好啊

网友A:
美版与国版的没有感觉有多大差异,体验有感的是,美版的按键与旋扭档位开关不同,美版的按键校轻,旋转档位比国版更顺畅,我刚开始以为是错觉,后面试了87V与87VC也是相同体验,去看朋友的289C也是一样,相对来说硬些,其它的精度都一样,并没有不同,我的理解为是地域使用模具不同造成的。相同的事情也发生在电转的日本的牧田上,我早期买的是进口的日产,后面买的国版,发现是杭州产的,竟然发现了壳子不完美贴合,更夸张的是国版的中心有偏心,这在打螺丝时容易打坏螺丝,如果不是那么强迫症的体感上,动力方面一样大。

网友A:
理论上越往后的产口,经过市场上的洗脸,不停的更新,应该更完美才对,你试试你手上的按键是不是硬些,即需要力量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版与国版的没有感觉有多大差异,体验有感的是,美版的按键与旋扭档位开关不同,美版的按键校轻,旋转档位 ...

美版的转盘触点有没有上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越往后的产口,经过市场上的洗脸,不停的更新,应该更完美才对,你试试你手上的按键是不是硬些,即需 ...

是的 开机键就要按重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美版的转盘触点有没有上油

有,国版没有,早期的美版没有,不放心自己拆开看看,我的有,美版,自涂也可以,小心腐蚀就行,涂了就会顺畅些,就是转档时你会感觉有弹力的感觉,不涂肯定有卡的感觉,毕竟有摩擦。

网友:
这个新版,我比较满意的是换了存储电池。
我那个自己换的。通病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