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某黄鱼FNIRSI FNB48S USB多功能检测仪修复

楼主(2024-03-22):
前几天在某黄鱼鹌鹑家看到有这个USB多功能检测仪(剪线的主板配一块或两块屏幕)上架就入手了一下,网上搜了下要100多,20多块抱着侥幸有可能修复成功检漏。

收到一块主板是FNB48S,带一块屏幕

主板另一面

主板正面,本来有灰的,简单清理了一下

主板反面

排练是暴力扯掉的

有一两个难度大点,需要用刀片刮出金属来焊接

焊接完成,通电后有花屏,用表测试了一下,3、4脚短路,处理了一下,过程没有拍照片了

通电测试有显示了,激动~

一直想入手一个这种多功能的工具,因为手上只有一个多年前几块钱入的看电压和电流的

显示界面

显示界面

显示界面曲线

好像有点异常,线阻居然这么大

果然,电流放开挂了T-T

曲线

充入电量查看

充电曲线

虽然成功修复屏幕显示功能,但是充电电流显示不准确,不知道有没有坛友也入手了,有没有这个问题?
等彻底修复好后再准备给它做一个外壳。

网友:
高手,这排线不好焊啊

网友:
哈哈恭喜楼主捡漏成功

网友:
把运放芯片换掉

网友:
右下角的不锈钢的那叫啥的我也有

网友:
高手总是捡漏,误导新手踩雷

网友:
鹌鹑那个小气鬼,就评论了一句就被拉黑了,在它家买了不少垃圾了,养不熟的白眼狼。不少东西都市坏的,谨慎购买吧

网友:
电流档竟然坏了啊

网友:
恭喜楼主捡漏成功

网友:
鹌鹑家,相同款,毛病一样,购入10角芯片,看看能不能修复。

网友:
好奇这货是什么来源的

网友(2024-09-17):
这个带蓝牙吗?哪个是蓝牙芯片

网友:
偷偷告诉你,这玩意做个探针能当简易示波器,可以测方波,正玄波,锯齿波,就是不知道最高能测多少khz的

网友(2025-07-23):
修复好了么    我的正负极接反了烧了二极管之后  也这样,把运放芯片换掉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