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交流电显示不准 优利德UT61b维修

楼主(2024-03-22):
上次测试交流电显示不准85v  参考大佬@我是不会修  拆了测量了电容挂了,果断全部换了avx胆电容,问题搞定谢谢!

网友A:
钽电容,不是胆电容,哈哈哈哈

网友B:
那厂家为什么不一步到位呢??

网友:
厂家设计有缺陷

网友:
厂家有意为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钽电容,不是胆电容,哈哈哈哈

失误失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厂家为什么不一步到位呢??

割韭菜呗

网友:
这两种电容成本相差应该不大

网友:
这个电容不好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钽电容,不是胆电容,哈哈哈哈

也许是一种新型电容呢。现在不是新质生产力都有了吗

网友:
电解电容也不至于这么不耐用吧,用的山寨小厂电容?

网友:
这是固态电解电容,不是钽电容

网友C:
有了福禄克,你的优利德就是炮灰表了

网友:
厂家故意的,让你定期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了福禄克,你的优利德就是炮灰表了

一直是炮灰

网友:
曾经自己的61A就是交流电压不准,发回厂家免费维修了

网友:
优利德的表坏电容是通病
才想我也有一台UT61E,修好一直没用,炮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