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秒杀九阳电饭煲鸣叫不通电(Joyoung JYF-30FE05)

楼主(2024-03-22):
亲戚说电饭煲没反应了,我说你送来。

太脏了,怎么可以这么脏,我必须擦干净再检查!

通电闪几秒钟断电,断电再通电没反应,要等很久才能再闪。

铭牌

电路板,2014.02.28,10年了,塑料都老化了。

电源芯片PN6012

电源芯片电路图,看不懂。

没发现哪里坏,告诉亲戚可能修不好,叫他买个新的,他说已经买了。

第二天跑线路,电进到电路板首先经过一个大电阻R17。

用自己做的软件算一下阻值。
https://gitlink.org.cn/sonichy/Resistor

测量值15M欧,窃喜,秒杀!

料板正好有个一样的!

拆下坏的,JZ14440什么意思?

换好电阻装回电路板

全装好上电试机恢复正常

电脑电饭煲煮饭真好吃!

网友:
修的好啊,一个电阻换了一个亲戚的电饭煲

网友A:
这么巧 我也在弄这个电饭煲: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3351-1-1.html
同样47欧电阻坏了 我那个是开路 外表没黑 但手头没有 只有45欧左右的小电阻

网友B:
看着是起到保险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是起到保险的作用

我换上个小电阻 上去通电就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么巧 我也在弄这个电饭煲: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3351-1-1.html
同样47欧电阻坏了 我那个是 ...

你这台是山寨九阳,电阻功能也不同,你这个是阻容降压的,不能用小功率的电阻代替,容易再次烧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台是山寨九阳,电阻功能也不同,你这个是阻容降压的,不能用小功率的电阻代替,容易再次烧掉。 ...

哈哈 已经烧了 手头没这个电阻

网友:
还烧就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修过这个电阻,换了碳膜的用几天就烧,捡回原来线绕的查看,只是引出的地方断了,挑开接起来用到现在

网友:
手头没有,一般我就短接了

网友:
冲击电流很大,一般用线绕电阻才可靠,镀膜的不耐冲击,可以用电磁炉供电电源常用的22欧姆的

网友:
聚四氟乙烯的开始退出市场了吧

网友D:
一个电阻赚了一个电饭煲!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电阻赚了一个电饭煲!

其实也不能这么说,毕竟这是人家用过的。再白送给你,心里还是怪怪的

网友:
楼主这技术,至少值一个二手电饭煲的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巧 我也在弄这个电饭煲: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3351-1-1.html
同样47欧电阻坏了 我那个是 ...

这个小了,如果也是这个电阻坏了可以买个功率够的,你这个上了也容易坏,你这个像1/8W的,楼主那个图上至少1W的

网友(2024-12-17):
引用 网友A:
这么巧 我也在弄这个电饭煲: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3351-1-1.html
同样47欧电阻坏了 我那个是 ...

你这个不能换,功率太小了,至少要2W-3W的金属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