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广州九阳电饭煲,可能山寨

楼主(2024-03-22):
今天下班了正在切菜 电动车店老板打电话过来说电饭煲坏了 让我看看 插电没反应 拆开看板子挺简单 发现有个电阻R31开路了 外表没烧黑 黄紫黑金黑 2w的 应该是47欧吧? 手头没有 只有44欧的小电阻 功率可能就0.5w 用鳄鱼线夹上试下通电了 还没试功能正不正常 这么换不知道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
就这个 鳄鱼线夹着的 板子背面都没几个肉

网友A:
此九阳与彼九阳还是有很大的差。。。

网友:
这种大功率的很可能是降压限流电阻

楼主:
已经焊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九阳与彼九阳还是有很大的差。。。

山寨?这个我没眼力劲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山寨?这个我没眼力劲了

2W的电阻你用一个1/6W的代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山寨?这个我没眼力劲了

刚好有个正品九阳,故障原因一毛一样?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3346-1-1.html

网友:
这样换断时间可以,时间长了电阻会发黑烧掉,赶快换成2w的吧。

网友:
换上 的电阻功率太小了

网友C:
那是限流电阻,阻容降压电路给电路供电,换的电阻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限流电阻,阻容降压电路给电路供电,换的电阻太小了

没装的时候通电没事 装上放锅 插电又烧了 手头没这种2w的电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好有个正品九阳,故障原因一毛一样?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3346-1-1.html ...

我也看到了 还在他帖子里留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W的电阻你用一个1/6W的代换?

已经烧了 手头没有啊 料板上翻翻看 阻容降压 原则上是可以用大点的不能用小的是吧

网友:
jiuyong和joyoung一个是李鬼一个是李逵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烧了 手头没有啊 料板上翻翻看 阻容降压 原则上是可以用大点的不能用小的是吧 ...

也可以通过多个电阻并联来增加功率,比如你用4个0.5W的200欧电阻并联,将得到2W 50欧的电阻,电阻的功率最好跟原来的一致,比原来大也不好,因为它还起到保险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好有个正品九阳,故障原因一毛一样?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3346-1-1.html ...

有可能山寨的。

网友D:
拼多多看到这款万利达同款电饭煲价格只有品牌货一个内胆的钱 不知道怎么制造出来的

网友:
最好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拼多多看到这款万利达同款电饭煲价格只有品牌货一个内胆的钱 不知道怎么制造出来的 ...

供电是阻容降压 不过这比开关电源也省不了几个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