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视led 灯条如何改成照明的

楼主(2024-03-22):
家里坏了的乐视电视,拆出来的两根灯条,想改成照明,不知道怎么改,有大神可以指点下么

网友A:
色温太高,刺眼伤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色温太高,刺眼伤眼

加个灯罩呢

网友:
加光罩可行!

网友:
小白就弄个12v电源依次碰触点,点亮就好

网友:
我印象中,好像电视的灯条需要高压

网友:
找个合适的电源改台灯,我有改过明可达台灯效果很好,很亮。

网友:
关于灯罩的一点经验:

1. 用废旧管型LED灯管外壳,就是做成日光灯管外形的那种,不用花钱。
2. 用灯箱匀光膜,这个得花点钱,可以考虑废旧灯箱上切一块。

网友:
找个LED驱动不就搞定了,

网友B:
确定电流,找个LED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电流,找个LED驱动

如确定电流 电压啊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