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雷士电工一开五孔插座面板(NVC N20)

楼主(2024-03-22):
螺丝没有直接接触电线,设计好评。
活动零件打了润滑脂,细节好评!
开关触点有合金头,好评!
可惜内部结构是旧国标。

网友:
做工和用料看着不错

网友:
看起来是磷青铜的

网友:
用料看着不错

网友:
不错,只要是品牌插座价格不是太离谱,家用质量还是有保证的,价格太低肯定是假的了。

网友:
看上去还可以,需要一直插着但需要断电的可以用了

网友:
总感觉这铜的颜色不正

网友:
螺丝不直接压线的设计还是可以的

网友:
看着还可以啊

网友:
品牌的一般都不会太过分。

网友:
雷士的用料和做工还是不错哈。

网友(2024-10-06):
弹片金黄色看起来是磷青铜的,肯定不是黄铜,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