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一种弹性特别大的合金铜皮 可以做电池夹 纽扣电池座

楼主(2024-03-22):
从这种接线卡扣里拆的,发现弹力特别特别的大,看样子是一种合金,可以自己切断,锯断一部分,刚好有个中心孔,可以上M3螺丝,比我见过的什么电池扣弹力都大。

纽扣电池,要用个合适的强弹力铜皮接触,这个弹力大

楼主:
应该是不锈钢,用强力助焊液,有腐蚀性的,可以很容易焊接上去焊锡丝

网友:
铜皮?这个应该不是铜材吧,铁质的

网友:
好像弹力大的就是磷青铜了吧

网友:
这是不锈钢片吧?

网友:
会不会生锈?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不锈钢,用强力助焊液,有腐蚀性的,可以很容易焊接上去焊锡丝

dd上是有用铜皮做的,就是比不锈钢的贵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不锈钢,用强力助焊液,有腐蚀性的,可以很容易焊接上去焊锡丝

磁铁吸一下,不吸就是不锈钢的,吸的话就是锰钢片镀镍!

楼主:
应该是不锈钢的合金,但弹力非常大

网友:
钢片。电池弹片用黄铜更好

网友:
好像是磷铜镀镍的

网友:
这个不应该是铜皮,可以定义为铜板。

网友:
这个新发现不错,有应用的图片 吗

楼主:
非常适合自己做18650,5号电池的扣,力量非常大,那种18650成品的电池盒好像也是用类似的不锈钢

网友:
还可以这么利用呀,多了一个强力小弹片的来源

楼主:
多了一个强力小弹片的来源。。。可以剪成自己需要的形状

网友:
有点像吸顶灯里面用的接线卡?几年就发脆,簧片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