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CL1100芯片的7W恒流LED隔离电源,过载下火花闪电的烧了管子和电阻 炸机了

楼主(2024-03-22):
拆变压器非常困难,焊不下来,用空心针也通不透,一般不建议拆双面板的小小变压器,

据说设置FB电阻就可以切换恒流,恒压了

开路28V,最大可以上7串联 1W的LED,自己设置恒流电流,

我有重新接好变压器。

用电阻做负载,好像有些过功率,过电流,火花闪电的烧了管子和电阻

所以这类方案一点都不好。过流会炸机。

网友:
到底是怎么弄下来的?

楼主:
产品详细设计

网友:
质量还挺好

楼主:
炸机了,,管子和电阻都烧了

楼主:
估计是管子先击穿,然后烧了取样电阻

网友:
元件不少,看起来做工不错

网友:
用料看着不错

网友:
看用料还算可以的

网友:
讲解的很详细

楼主:
换了烧掉的零件,好几个啊,然后估计芯片坏了,不行了

网友:
坏了就扔,零件啥的不好找,买新的得了。

网友:
动手能力太强了

楼主:
国产小牌子的芯片,保护性,比较少。比如过流,过功率等

楼主:
无光耦431的原边反馈反激电源 做个恒流输出非常少。容易炸机  LED驱动电源

便宜的5V 1A 5V 2A充电器大部分是无光耦431的原边反馈反激电源

这类芯片,特别多,

但是实际上不适合恒流的。几乎难做LED 驱动

短路会炸机。

如果有光耦的就很好。安全,可靠。

所以,那些隔离的LED驱动,原边反馈的,都是专门的芯片。

楼主:
所以,那些隔离的LED驱动,原边反馈的,都是专门的芯片。

绝对不能用无光耦431的原边反馈反激电源做恒流

楼主(2024-05-25):
本身是个很高电压的恒压电源,做多串LED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