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能否推荐个500左右的可调电源

楼主(2024-03-22):
各位坛友,本人小白一名,想入手一台可调电源,价位在500左右,可惜啥都不懂,两眼一抹黑,不知各位能否推荐个,谢谢各位。

网友:
入门没必要搞太好的,大华1718双路的,足够了,一二百就能搞定。

网友:
看你做什么用途啊,我觉得固纬ps603很好,带功率显示,限压限流限功率

网友:
起码把需求说下啊,电流多大,电压多大

网友:
500的话应该能得一不错的可调电源了。当然你得给出电压电流与功率要求。

网友:
自己改台中兴2400实在,或买成品

网友:
500元还是500W

网友A:
要看个人具体需求。
我不玩大电流,只看那些最小电流能分辨到1mA以内的电源,最大电流有个3A、5A就够了,电压有30V够了。
去年收了个能分辨到0.1mA、1mV的30V3A程控电源,不到四百。

网友:
睿登6006估计可以了

网友:
500大元,买台可编程电源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看个人具体需求。
我不玩大电流,只看那些最小电流能分辨到1mA以内的电源,最大电流有个3A、5A就够了,电 ...

你这一说,我才注意到我手里的电源都是 0.01V 和 0.001A 分辨率。只能说是当电源用。

网友C:
中创最近推出了一系列电源,性价比非常好,你了解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一说,我才注意到我手里的电源都是 0.01V 和 0.001A 分辨率。只能说是当电源用。  ...

0.001A分辨率,如果小电流准确的话,其实也基本够用
我以前那台电源虽然有0.001A分辨率,但是100mA以下小电流不准,才想着换一台准确度更高的电源
开始是关注二手HP6632B、6633B或艾德克斯的IT6121、6122之类的电源
但HP6632B是全宽电源,太宽了,桌面没地方放
IT6122A没有左右方向按键,调节不方便。IT6122B带左右按键,价格又高了点,二手也要千元左右

某鱼看到同门eTM-L303SPD电源,价格不错,按键设置与1T6122B类似,电流电压分辨率没有HP6632B、IT6122那么高,但也够用,就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0.001A分辨率,如果小电流准确的话,其实也基本够用
我以前那台电源虽然有0.001A分辨率,但是100mA以下小 ...

主要是有很多电源,显示分辨率很高。但是实际上都是假分辨率,小电流根本就不准,而且调整的时候也无法调整,分辨率都是摆设。没经验没,没玩过的话,很容易买到这种的。包括艾德克斯这种大的品牌,很多这种的。

网友:
线性电源还是开关电源都没要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0.001A分辨率,如果小电流准确的话,其实也基本够用
我以前那台电源虽然有0.001A分辨率,但是100mA以下小 ...

放弃6632有点可惜。我桌面主力就是两台6632,用了快20年都没升级需求。

网友:
老哥,hp6632b价格多少合适?

网友:
看来都是做研究用的.我的就是极普通的龙威电源,120元买的全新的,也有10年以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个人具体需求。
我不玩大电流,只看那些最小电流能分辨到1mA以内的电源,最大电流有个3A、5A就够了,电 ...

实际零度能到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创最近推出了一系列电源,性价比非常好,你了解一下

看到这个电源了,个头挺小巧的,但好像直流输出端没有控制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