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大家看看这个fluke289为啥没串号,期待专家解决!。

楼主(2024-03-22):
这样的表是不是有啥问题,居然不显示串号,测试功能正常!

网友A:
串号是什么?工厂生产的序列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号是什么?工厂生产的序列号吗?

就是设备主板唯一固定号码,证明主板唯一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设备主板唯一固定号码,证明主板唯一性

身份证号,哈。谢谢!

网友B:
好奇怪,我也见过1.41的板子强刷成1.16固件,也见过精简版的287固件,开机飞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怪,我也见过1.41的板子强刷成1.16固件,也见过精简版的287固件,开机飞快, ...

这难道是刷机刷得序列号找不回来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难道是刷机刷得序列号找不回来了吗?

感觉有可能

网友C:
应该是刷机刷的吧!
同型号的官方固件,刷机一般不会刷掉串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刷机刷的吧!
同型号的官方固件,刷机一般不会刷掉串号.

可能更换过U28  EEPROM没有维护写入串号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能更换过U28  EEPROM没有维护写入串号吧!

恢复出厂设置,然后拆掉电池,静置放三天。

然后安装电池,开机,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恢复出厂设置,然后拆掉电池,静置放三天。

然后安装电池,开机,恢复出厂设置。 ...

这个是写到ROM里面的,恢复出厂设置也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问不会修大佬,有数据线,刷机试试,我检查了我的,有号

网友:
我的正常,有序列号、固件版本和你的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写到ROM里面的,恢复出厂设置也不能解决问题

你这是强刷1.16中文版出的问题,但底层BOST没有坏,还有得救。
我所指出的方法,是让内部电容/电池失效,自恢复默认的1.14程序,你这台可能是日文版或德版强刷造成的。

如果是ROM出问题,那就不是失序列号的问题,整个都会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强刷1.16中文版出的问题,但底层BOST没有坏,还有得救。
我所指出的方法,是让内部电容/电池失效, ...

有道理,掉电就是1.14的

楼主:
前面大伽回复很有指导意义,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