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洗碗机维修达人,德世厨洗碗机,故障显示E4请教

楼主(2024-03-22):
拆机维修,侧放,内部的水放不干净,到处流,有办法吗?

这样的洗碗机老出故障,请问面板显示E4,是啥故障?维修从哪里入手?谢谢回复。

网友:
厂家一般都有故障说明吧?
水放不干净一般是水位传感器的问题吧。
我以前有一次用洗洁精洗,结果消泡不干净也会这样

网友A:
没用过,据说很费水,不知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据说很费水,不知是不是。

一般洗一次8升水,

感觉不有手洗碗,轻松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