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淘气熊淘气了,修一下

楼主(2024-03-23):
科学的尽头就是核电站烧开水发电,我这个淘气熊电炖炉就是用电烧开水炖汤。修好之后的,有显示了。开始之后也能烧开水了。由于拧螺丝的过程过于复杂,不便于展示。仅展示拆开之后取下温度保险照片。拆下的温度保险和新的温度保险。172度的保险。保险的冷压环拆下之后用不了了口袋掏出2个1.5平方空开冷压端子。剪掉一部分,留下套环然后套进去,压一下。套黄腊管,再压另一边就完工。之后又是到过于复杂的拧螺丝过程。

网友:
不错,但这锅像玩具

网友:
淘气熊电炖炉就是用电烧开水炖汤。

网友:
这种东西好修就是拆机安装麻烦,还有那个温控装置我没有更换过,发热盘故障了直接报废。

网友:
不必介意冷压端子,温度保险管直接与连线绞缠多几圈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