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台式机CPU功耗较低,适合用作NAS的CPU呢?

楼主(2024-03-23):
用atx主板+低功耗CPU做NAS是否可行?

这里有人使用用atx主板做NAS么?
哪种CPU功耗较低,可以配合atx主板做NAS系统呢

网友A:
intel和AMD都有低功耗的CPU和itx主板,以前的atom,现在的J1900,J4125,N100

网友:
买个玩客云便宜又省电

网友:
曾经那些上网本的配置就适合NAS,低功耗。

网友:
到nas吧 黑群吧  一堆经验

网友B:
我有1900  4盘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el和AMD都有低功耗的CPU和itx主板,以前的atom,现在的J1900,J4125,N100

atx主板接口多,是否比itx更加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1900  4盘位的

1900的cpu是不是没法从主板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el和AMD都有低功耗的CPU和itx主板,以前的atom,现在的J1900,J4125,N100

J1900可以安装win10系统么?

网友C:
J1900不合适吧,轻度可以。用8100T可以硬解视频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J1900可以安装win10系统么?

应该可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J1900不合适吧,轻度可以。用8100T可以硬解视频哦

8100T的核显相当于独立显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1900  4盘位的

你的1900主板是原生4个sata口么?

网友:
给个参考,B150M+G4560+8Gx2+sata固态+铜牌电源,win10桌面闲置时,输入端功耗8w左右;hp800G5 sff机器,Q370+G4900T+8GDDR4+128Gsata固态+铂金电源,win10闲置功耗7瓦左右,添加一块14T,一块500G机械硬盘,外加1TNVMe固态,设置永不休眠,一直转的情况下,20W左右,4Khevc转码时能上到50W,这个机器连续运行差不多8个月了。

网友:
还有那些带t的u,至于主板,matx就行了,mtax接口也很丰富,价格还比atx便宜,机箱选择也比atx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J1900可以安装win10系统么?

做nas足够了,可以选择server系统,我现在用server2013,又不用他解码,只是下载,共享啥的完全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J1900可以安装win10系统么?

老坛酸菜2021X64,4GB内存,毫无压力,不过既然上了windows10,固态是必须的,否则真的很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nas足够了,可以选择server系统,我现在用server2013,又不用他解码,只是下载,共享啥的完全够用 ...

J1900跑各种下载工具,是否会吃不消?

网友:
引用 楼主:
J1900跑各种下载工具,是否会吃不消?

那就上N100,功耗更低,性能高

网友:
小米带硬盘的路由器就很省电,j1900-n5005的可以带个智能家居系统。台式机的处理器当然是在售的型号省电,性能在100k文件数量内检索要i四代以上i 并配ngff接口硬盘,千兆传输用i三代即可,虚拟机建设用E3带L的,ECC内存对ZFS文件系统有优势。在用2280hv2/e5-2650l*1/128gRegg/10gNIC/6T-sata*8/500g-sata*2,下载及多任务处理在ramdisk内完成,缓存由500g-raid0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