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两个液晶显示器的接口LVDS是否通用

楼主(2024-03-23):
两个液晶显示器的接口LVDS是否通用,或者改后使用。

网友:
不一定的,要对型号

网友:
不一样,一个单6一个双8

网友:
很明显不一样啊,起码线得一样多,别光看接头

网友:
排列好像都不一样

网友:
得请有维修经验的解释

网友:
看线序,不过一般不通用插了也坏不了,除非点灯信号是12V高压的

网友:
根据屏幕型号可以查询定义。

网友:
应该不一样,第二个多了很多线.

网友:
只要电源正确,堆上去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看样子好像不一样,估计代换不了。

网友:
排线拆下来了用万用表一个个量一下针脚和插座看看线序是不是一样的就知道了。 两个屏分辨率一样大概率是一样的,不过屏交换使用得注意主板上的屏电压是不是一致的

网友:
这个一般不通用

楼主:
看上去接线不一样,但接插头的结构完全一样,信号不外乎是单、双和6、8的区别,但是它们的分辨率是一样的 1024X768,单、双和6、8应该是一样的,是不是有改成通用的可能性。
第一个 是东芝 LTD141ECRX的屏幕
第二个 是三星 LTN141XA 的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