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突然发现电单车剪掉脚踩链条可以省一半电量(图)

楼主(2024-03-23):
      下面的电单车是我老婆骑的,上个星期出外回来,突然发现电单车运行时候声音变大,发现是脚踩链条传出来的,于是我就把脚踩链条剪掉了,脚踩链条拆掉后,突然发现电单车加速更轻便了,加速把手放开也能原速滑行,以前一松手电单车速度很快就降下来,现在一松手还可以滑行蛮远的。这样开车时候不用一直加速行驶的,车子加油门时间缩短一半以上,这样是不是可以说省一半的电量,原来开车最少要一个星期充电一次,今天星期六了,四格电量显示才用了一格电,这样电单车行驶里程估计增加一半以上。建议大家电单车有链条的,也这样拆掉。唯一不好地方,因为放油门后不减速,要经常刹车降速,加大磨损刹车片。

网友:
是的,国标车的链接就是个奇葩,起不了作用,我买车第一步就是让商家把链条下了

网友:
你这是飞轮坏了,正常没有影响!

网友A:
链条剪了留着踏板也没有啥用处,不过好像没有踏板就不算电动自行车可能会被交警查的。

网友:
估计是飞轮生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链条剪了留着踏板也没有啥用处,不过好像没有踏板就不算电动自行车可能会被交警查的。 ...

大地方肯定被查,我们这边小地方都是拆了用的,这脚踏看着就危险说实话

网友:
你的链条飞轮该补油了吧,正常不影响的,另外没有链条脚蹬会被交警拦哦

网友:
一剪梅 就是省事

网友:
我们这小地方买的时候就没给踏板。

网友:
其实这种车子没电了干蹬走的很慢,鸡肋

网友:
原来这样能省电

网友:
这玩意好坐吗?感觉会不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地方肯定被查,我们这边小地方都是拆了用的,这脚踏看着就危险说实话 ...

这种踏板基本没有作用一般看到车坏了或者没有电了也是推着走的,因为骑起来太重太慢了还没有推着走得快。

网友:
有这么夸张么

网友:
  省电是肯定的  但是不会那么多  ……

网友:
还有这样能省电方式

网友:
买来就拆了,踏板也拆了,装了个橡胶堵头,否则伤小腿。

网友:
以前一星期充电,是啥电池,多少伏的,这么省电?

网友:
买的时候就没给链条及脚踏板,节省成本

楼主:
    我这个电池也不是什么好电池,是22年12月花50块换的二手电池。看这样情况,还可以再用一年才换电池。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187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