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一个看似简洁但是好用的随身WiFi(本腾BENTENG U4)

楼主(2024-03-23):
工厂店买的用完红包2块钱左右
电路很简洁
拆掉ESIM,原位置加卡座,直接用,不断网
撸了仨

这些年撸过的WiFi,还有几个送人和扔了的

楼主:
讯优那个,不好使。插卡以后,后台操作界面可以收发短信,也可以看到SIM卡的网络信号,但是就是不能联网……知道兄弟,多指点如何破解

网友:
实付款1.5,这是什么操作

网友:
欲要自己动手改造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芯片方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芯片方案的?

就跟讯优那个同方案,ASR

网友:
做工看上去还可以,就是插在台式机的U口后可以当无线网卡或者网络使用

网友B:
老哥来个链接

网友:
板上光秃秃

网友:
能用得上还不错。

网友:
这个用的实在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来个链接

搜吧,随身WiFi,找工厂店,里面内容就按我发的那个,就是了

网友:
需要大流量卡,看做工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搜吧,随身WiFi,找工厂店,里面内容就按我发的那个,就是了

为什么不撸带电池的,苏宁天猫店里好几款可以撸,4块钱左右,可以用红包撸

网友D:
不用破解就能直用???

网友:
这个不插卡能当无线网卡用吗?头一次看见天线是不干胶粘上去的

网友:
难道是需要去控(工厂模式下改IMEI和SN)?酷安找找有没有这个板号的教程

网友:
没有流量卡都没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破解就能直用???

是的,直接焊个卡座上去,其余一切不用管!联通4G卡没问题,其他两家没卡试。但是应该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撸带电池的,苏宁天猫店里好几款可以撸,4块钱左右,可以用红包撸 ...

插车上用的,所以带电池的不如这个。带电池的我也撸了,用天猫3红包,1块多到手,下午刚到货,里面居然有两个ESIM芯片,都拆了,等明天SIM卡座到货,再折腾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