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发现没,狗东云路由器,功耗很高 ,不知道搞什么?

楼主(2024-03-23):
用功耗仪测了一下狗东云路由,发现正常功耗18w左右,比我的N100、N5105高好多,N系列小主机功耗只有8W左右。

网友:
三频,大功率,又用来跑分,所以功耗大点正常。

网友:
你把它当成nas就能理解了

网友:
我有一个,功耗原来这么高

网友:
这玩意就是边缘计算用的
拿你家网络做邻居的加速器
24小时满功率运行的
你说高不高

网友:
一年才158度电而已,才52块钱电费

网友:
你拿它挣钱,还不让它耗你的电,它会愿意吗?哈哈哈

网友:
功耗18w这么虎

网友:
没有吧,我之前测过六瓦左右

网友:
没有用过,想买的放弃了

网友:
这货一直在满额运转,高是正常的。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A:
好像没有楼主说得那么恐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楼主说得那么恐怖

华硕电老虎AC68才13W

网友B:
鲁班吧?五瓦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鲁班吧?五瓦多??

是的,几年前也测试过,一般6W左右

网友:
你这个是雅典娜吧,三频加屏幕自然高,亚瑟满载5w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