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ABB OVR BT2浪涌保护器拆机 真货是真的好,假货是真的烂

楼主(2024-03-23):
家里所有电闸都是ABB的,浪涌保护器因为之前ABB的实在太贵,然后发现正泰的也不差,就买的正泰
最近淘了几个ABB的,比正泰还便宜。但是有一家是假货已经退了。X宝那些60多的肯定也是假货,想都不用想
我先提前说一下,这东西宁可用拆机的,正泰德力西,也千万不要用假货

外观是这样的,只有中国有BT2这个型号
外观和公版T2差距比较大,中国版的内部应该也没有缩水
这个已经库存了12年了,不过我仔细看没有任何使用痕迹,不是拆机的,反正这东西不击穿没有保质期

这个是TS系列,有通信触点,一常开一常闭,如果有模块损坏触点状态会翻转

正品的ABB两个模块是不一样的,带箭头防止插错
假货就没有这个箭头

直接拆开底座,一拆开这么大的铜片
这ABB那边铜是不是不要钱啊

通信触点的行程开关,两边都有,任意一个断开就报警

行程开关是瑞士BURGESS思博

全部拆出来,这个铜片厚度真的是
12年了,铜片依然闪闪发光

称重大约36克

正品ABB的做工非常精细,不过是09年的模具
材料是PC+FV,ABB断路器一般是用PA66,但是这个外壳是PC

接下来拆核心模块,火线端和零线端不一样

拆除铆钉直接拔出来,里面的指示是这样的

这边是低温锡,电流超过3A直接熔断。这东西正常电阻是无穷大的,如果遇到过压或者雷击,电阻会瞬间变得特别小
但是这东西如果被击穿,会持续有电流经过,然后就一直发热有可能会起火,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家用配电箱不让安装
如果家里配电箱的有这东西的周围不要放杂物。
SPD还有一个后备断路器或者保险丝,这个断路器是瞬间短路电流多大都不会跳闸,但是持续3A以上电流就会跳闸,类似DZ12只有过载保护没有短路保护

用电烙铁加热一下,大约160度直接弹开,弹出的力量比较大。
这东西击穿后不一定100%会弹开,所以安装这东西的配电箱附件不要放可燃的杂物

扣回外壳,其中一个弹开寿命还剩一半
然后通信的触点也会弹开,开始报警

把两个全部弹开

扣回外壳窗口变成红色,此时模块完全失效,需要立刻更换

把核心拆下来,这东西放设备里面还能继续用
核心是EPCOS德国爱普科斯(西门子的)
击穿电压320V,额定放电电流15KA,最大40KA,一共两个

反面

零线那边就简单很多,只有一个气放管
零线这边模块插入就不会触发报警
不过如果火线那边红了,零线模块最好也换掉

放电管也是EPCOS的,参数我不太清楚,不过比防雷插座的放电管大好多

这个是座子。感觉这个外壳比ABB断路器的外壳做工要好很多

外壳材质阻燃性也相当好,喷枪直接烧全程没有任何明火,离火立刻熄灭

真货确实相当好,再来看看假货,已经退款
首先假货的接线端子就不一定是铜的了,假货外壳缝隙比较大
材质好像是ABS的,应该不阻燃

假货模块没有箭头,接口也少了一半

真货是实心不锈钢铆钉,假货是空心黄铜铆钉

外观几乎可以以假乱真,如果没看到正品从外面几乎分不出来

然后我透过假货的外壳来看,里面和我之前拆的20块钱的浪涌用的一个压敏电阻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4318-1-1.html
20块钱的那个还有环氧树脂封装,至少还阻燃的。这个没有任何封装,如果真的击穿,有可能真的直接把外壳点着

再看看正泰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8929-1-1.html
正泰里面的模块厂家是常州市创捷防雷电子有限公司的
ABB是火线端两个模块,零线一个放电管。正泰是火线零线通用,一个模块里面一个压敏电阻
个人认为正泰的这个浪涌一点都不差,至于是ABB这样保护好,还是正泰这样保护好,我也不不清楚
反正ABB官方是说255的模块用在N和PE,320的用在L和N或L和PE

最后说一下,千万不要用假货

网友A:
高级货,城里人表示一般都不安装这个,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货,城里人表示一般都不安装这个,哈哈

可能有的人家里的电器加起来,还不如一个全新的这东西值钱
我怕的不是我这4.5w的电脑和那套家庭影院打坏,怕的是NAS和电脑硬盘被打坏数据丢失

网友:
太多的假货了,,,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说得对,千万不要用假货和劣质货

网友:
太多的假货了

网友:
铜片的用料非常厚实非常扎实,正品ABB的就是OK

网友B:
核心技术没有拆给我们开开眼界!

网友:
正品真货自然用料足

网友:
ABB这个做工很不错啊

网友C:
变压器的零线断了能保家电不烧毁,哈哈哈

网友:
正品ABB电器质量不错。

网友D:
我有德国盾牌拆机99新的 便宜

网友E:
这东西真不容易分辨啊

楼主:
正泰和施耐德假货更多
ABB的断路器目前没遇到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德国盾牌拆机99新的 便宜

拆机的就没意思了,这东西不通电没事,要是一直通电就算是没变红寿命也就5-10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核心技术没有拆给我们开开眼界!

这一个压敏电阻不便宜,可以加一个保险丝和外壳放设备里面继续用。要是这个拆了整个就全部报废了

网友:
这东西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贵,我们单位搞工程要求安装,我看了一下,采购价要好几百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的零线断了能保家电不烧毁,哈哈哈

断零线是用的过压保护,超过电压直接断电
浪涌是一瞬间电压非常大,这东西是如果电压过大会被击穿然后把电流导入大地。如果击穿后不能自己恢复会持续有个电流,然后低温锡熔断模块指示弹出提示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真不容易分辨啊

不仔细看真的不容易分。这个假货属于那种一眼假的。还有的假货是高仿的,就是外壳材质和做个跟真的几乎一样,拆开后里面用料也挺不错的,能达到国产正泰德力西的水平。但是价格和真的几乎一模一样
低仿是价格60 性能2
高仿是价格450 性能35
国产是价格50-60,性能40-70
进口是价格500 性能80-120
我这个比较例外,一个价格40,性能100。另一个价格60性能2

也就是国产的性价比很高,但是想要更好的这东西还是买进口。买库存的买到假的就完全不可用,真货不知道是哪来的,大概率是放着没人要被偷着卖了,当时买的时候绝对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