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最近的几款电烙铁

楼主(2024-03-23):
有T12、t65还有-  正点原子、
只是焊接小的东西-怎么选-最多焊接锂电聚合物电池、而且手中有-oled数码板子做的简易t12、一个论坛买的容棒936-还有个黄花。自己
现在是自己组装的t12的数码板oled突然变得特别暗淡-要很暗的环境才能看清-是6针的那一款0.96寸oled、查了一下是oled升压电路故障,干脆再买一个吧-现在不知怎么选择

网友:
挑选贵的来买,一般情况下是没错的。

网友A:
C245或C210吧,太袖珍了买了一支C245,我用T12控制器,回温不行,乱七八糟烙铁太多了,20多支了,不能再买了,一年用不了几次。

网友B:
OLED变暗也可能是烧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245或C210吧,太袖珍了买了一支C245,我用T12控制器,回温不行,乱七八糟烙铁太多了 ...

20多支?上图来看看

网友:
刚用白光N454的发热芯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多支?上图来看看

616电路的,洞洞板做了4套,带显示的T12控制板组装了5套,高频焊台热风枪,还有内热式、外热式,不同功率的,其实一年也用不了几次,没想到烙铁越折腾越多。

网友:
没用过这么高级的电烙铁

网友:
电烙铁会有更便携的一天.

网友:
我基本上就用数码管显示的t12了,原装二手炼铁芯还有很多,炼铁芯大马蹄好用但是中间容易胃穿孔,d头也坏完了,坏了二三十个,买了几个很细的,热量出不去,没什么用,然后刀头,看见原装二手,一下子买了近20只,但是多年了,一个都没坏,吸锡效果还是马蹄的好。烙铁,买了两个数码管的单片机控制板,一个把二合一936改了,一个搞了个塑料盒做了个便携式,台式的莫名其妙少了几个笔画,那几天直流电源的一个电压表也少了几个笔画,也没去修复,遭到电磁波攻击?又有点想搞液晶屏的控制器做一个,oled的没兴趣。t12日常315,LED255,大东西搞到350-390,锡用63锡,183度,还是明显好用,380度的垃圾锡,320的无铅,55%锡也有,有一些地方的确要用高温锡,毕竟锡的电阻是纯铜的4倍左右。普通电烙铁也还有几个,60,100,150w的,现在偶尔对付大东西,以后有可能搞个高频涡流的,烙铁头大是比较好用,储备传递效果好,但是太大了一些应用不方便。你说这些我不考虑了,那些刀头烙铁头感觉可以够一辈子用了,不折腾,t12性价比也高。60多w,大烙铁头,温度设置高一些对付大东西也基本可以。便携式的搞也容易,12-27v就可以。

网友:
选择困难症

网友:
偶用过的烙铁也差不多20多支了,反正470,245,t12,936,805,还有普通的烙铁,用来用去就那几个马蹄头的烙铁用的最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OLED变暗也可能是烧屏了.

整体变暗了、
不是某一个区域变暗,所以我感觉是升压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真正用起来,还是这种原汁原味的100V烙铁品质好,好用耐用。。。白光外壳,goot头丶芯丶线。。。

网友:
买正点原子那个,80P

网友: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成年人就全都要。真上手用才能体验其中差别。

网友:
日常t12足够了

网友:
我都是白菜白光够用了

网友:
都差不多呀!!!

网友:
去年双十一入手一个国产T12,确实比我原来用的黄花感觉好多了。拿在手上很轻巧,发热也快。瞬间黄花不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