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终于搞定落地扇更换无刷电机了

楼主(2024-03-23):
去年就买了电机,一直拖到现在,
电机型号是48F704P840,看米家直流风扇X1拆机用的就是这款电机,满载功率15w,接线简单只要12v+,12v-,pwm三根就可以实现调速

因为轴比较短,用原220v电机铁壳的话扇叶什么的就装不上去了,最开始打算换轴,拆的过程中报废了一个电机于是放弃;

然后想着用3D打印件给后面接一段轴给齿轮箱摇头用,但是同心度搞不定,异响严重,于是放弃;
最后用了220v的摇头电机(这小东西竟然有3w功耗,还要因此内置电源,说实话不是很爽),可是现在也想不到其他什么更好的方案了;

调速器用的这个最便宜的,根据网上教程小改了以下(具体看图)

最终效果如图,原本这个风扇塑料质量,扇叶质量什么的就不咋地,
有时间看看小黄鱼能不能捡个大品牌(格力,美的)的落地扇重新再改一个

网友:
改一改方便使用,减少噪音。

网友:
好事多磨,改的不错

网友:
买一台永速电风扇吧,如果是为了动手折腾当我没说

网友:
奖给爱折腾的人

网友:
无聊时,就去折腾吧。

网友:
这玩意一通折腾下来我感觉不划算

网友:
这一套折腾下来,还不如买个成品了

网友:
拼多多有个改装套件,支持 直接安装
带按键

网友A:
这电机参数是30W的,电源功率有点不够。我家里也改了个,用12V 2A电源,也是交流摇头电机,另外加的开关控制摇头。

网友:
都在为夏天准备折腾直流风扇了

网友:
改PWM调速挺好,可以无极调速了

网友:
轴怎么延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机参数是30W的,电源功率有点不够。我家里也改了个,用12V 2A电源,也是交流摇头电机,另外加的开关控 ...

350mm扇叶,用功率表(直接插到插座上的那种)测最高速15w多一点,转了半个多小时电源没有严重发热

楼主:
最后没有延长轴,重新打印的外壳将电机贴着扇叶保护罩固定的,后面摇头直接用的摇头电机

网友:
这是单车变摩托

网友:
还是买一个成品的吧,折腾费劲。

网友:
我也改了一个,用的18v2.5a的电源,我觉得合适了。

网友:
太麻烦了,还是买个现成的吧

网友:
楼主有3D打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