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信虎手电钻XH7016

楼主(2024-03-23):
一个信虎手电钻坏了,老丈人捡的,拆开看了下,转子的齿磨损严重,齿轮箱的齿轮也磨损严重,如果换件成本要超过50块了,由于我已经有一台类似的电钻了,所以不值得修了,拆下电源线,留给另一台待修的威克士用,把电钻扔到垃圾桶。

网友:
齿轮都磨了

网友:
换件成本高就不修了,拆件备用

网友:
夹头,调速器可以留着当备件。

网友:
能磨损成这样,都是前任主人使劲造,再加上使用环境恶劣,再好的工具都得废,99%的人都只会用不会保养

网友:
这个是飞机钻,用的太狠了

网友:
别人也是因齿磨损严重才扔的。

楼主:
黄油都结了,不知道是不是造成齿轮磨损的原因

网友:
过度使用了

网友A:
磨成这样,材料感觉也不太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成这样,材料感觉也不太行

我也怀疑材质有问题,看外面粘的是涂料,应该是搅拌用的。

网友:
磨损的够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