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英睿达BX200/240GB/SM226G固态硬盘开卡成功案例,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2024-03-23):
英睿达BX200 240GB 固态硬盘开卡成功案例,显示开卡成功但不能正常使用,折腾了好几天,拆盘以后主控是SM2256G AB,颗粒应该是打磨的吧,本人小白一个,不太懂,显示是镁光的颗粒,网络资料显示是:MT29F512G08EMCBBJ5 代号:B95A,目前状态是开卡折腾成功但无法使用,
查了多资料,都说开这个卡要专版,网络找的工具 SM2256_B95_FWP0705AB_MPP0704A.rar的名字,看名字里面有B95的标识,也不知道是不是,别的版本也有用过,一直为成功,
附上一些图片,请求大佬帮忙解决一下呗,谢谢

最收,说下,如果有大佬愿意帮忙,本人可以提供一块此型号的固态,作为大佬研究对象,如果开卡成功,提供工具给我用用哦,或者出一期全面教程也可以!,具体提供方式,需私聊了

最后免费附上我使用的开卡工具,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FpvNBl8LtGhNfQ_LGtVKA?pwd=w6g6
提取码:w6g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测试固件啊,不是真真的硬盘固件啊,但我只要这里测试固件一更改就开卡失败了,

网友B:
你刷错固件了,你刷的RDT固件,工具用是对的要把 ISP File:选ISP2256.bin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刷错固件了,你刷的RDT固件,工具用是对的要把 ISP File:选ISP2256.bin文件

谢谢,后来发来我的固件是测试固件,小白不太懂,后来经过测试,开卡成功了

网友C:
主控对,颗粒对,固件对,其它设置没问题,一般都是可以正常开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控对,颗粒对,固件对,其它设置没问题,一般都是可以正常开卡的

已经开卡成功了,但有一块看不到健康度,其他几块都能,不知道啥原因,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