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我踩的复古电热水壶这个坑,希望别人就别踩了。

楼主(2024-03-23):
电热水壶应该是家庭用得最多的小家电了吧,一般要求是安全可靠耐用,一般还认为,价格贵一点,可能质量也会更好一些。其实也不尽然。我就踩过电热水壶的坑。大概两三年以前,我在某宝上看到一款电热水壶,造型挺别致,说是德国某品牌在国内授权生产,温控器是strix。看,就是这种,所谓复古电热壶:

这个电热水壶当时价格300多,具体多少钱记不太清楚了,反正比一般的要贵一些,300多。买来以后,试了一下,除了温度显示稍有误差外没啥问题。当时正在使用的是某阳的一款电热水壶,已经使用2、3年了,有时温控器接触不好,打开修一下还能用。正是因为不知道它啥时坏,所以才买个新的备用。谁能想直到前一阵才彻底撂挑子,居然已经使用了5/6年。

我信心满满地拿出来两三年前买的、这个所谓好一点的热水壶,刚开始使用也没啥问题,一切正常,直到有一天看到托盘上有水渍,也没太在意,擦了以后第二天又有了,如是者三,我才仔细观察,原来是热水壶下面那一圈亮亮的不锈钢圈,居然有很细的竖条裂纹,而且还不止一处,正是从这里渗出的水。真是离了大谱了!已经买了两三年了,尽管没太使用,但也不能再找商家了。仅仅用了几个月。有裂纹的地方我用锡纸粘上了,试图堵上,但没卵用。

那就再买一个吧,在某宝一番搜索,看到这款,价格157

温控器也是strix,唯一缺点就是托盘有点小,水壶放上去不太稳当。试一下原来那个托盘,稳当多了,也算是废物利用

我希望这个坑就我一人踩了,看到者请绕道,千万别买上面那种所谓复古电热壶了!

网友:
不如买个电陶炉

网友:
300多买个杂牌电热水壶,真有钱.

网友A:
格莱德 这个牌子用了十几年了,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感觉你买的水壶倒水不得劲

网友:
300多买个电热水壶,有钱人

网友:
水壶一般都是温控开关、耦合器损坏,维修其实很简单的....

网友:
买个美的的用个5年没问题

楼主:
用strix温控器的,起步也要200吧?我买的这个标价还608呢,当然这个价格可能不太能卖出去

网友:
第一个造型还是值点钱的,漏水是不是装太满了?我那个13年买的苏泊尔第二款造型的烧水壶装太满就会这样溢出一部分在案台上。

网友:
保温那里是软肋,

网友:
我买了个荣事达很大的电热水壶质量还不错用了好几年到现在还在使用中。

网友:
漏水是不是装太满了?如果装大满,水烧开后会从蒸汽口溢出流到底座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格莱德 这个牌子用了十几年了,没有任何问题。

这牌子一直很扛用

网友:
越好看的越是在收割

网友:
复古款那个应该是加工工艺的问题,一般那个位置漏水不多见。我遇到过壶嘴那里焊接不良渗水,然后出现白色水垢的情况。其它温控器出问题的就多了,用strix温控器出问题的概率还很高,美的和小米的都碰到过,现在甚至有点怀疑它的设计有问题。

网友:
这个价格,养生壶不香吗

网友:
现在买这个烧水壶一般价格在100-200之家质量都还是可以的。

网友:
十几年前也是朋友推荐我买的这个牌子,后来给老家也是买的这个,到现在为止都一直很好用。
甚至还带一档PTC低功率保温功能,特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