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西数1T开卡求助主控S220-TGYT77.0001 SDC1 TAIWAN

楼主(2024-03-23):
西数1T开S220,主控:-TGYT77.0001 SDC1 TAIWAN,这个应该用啥软件啊,有高手知道吗。

网友:
这个目前应该是不能开的,假如坏了的话,只能搬板

网友:
洗洗睡,只能搬板

楼主:
谢谢了,确实不行也只有拆颗粒了。

网友:
不能开的,我买了一个拆来一看是假的扩容卡。螃蟹的芯片,现在也没有搞定

网友:
搬板吧,闪迪主控别想着开卡了

网友:
闪迪目前无解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不行了。

网友A:
这些原厂盘就没法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原厂盘就没法开啊

就是,听说这个颗粒都是加密的,搬板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