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电信用4口2.5G软路由情况,wifi有时候掉线,但查不出原因

楼主(2024-03-23):
ping 本地dns貌似没问题,一个AP1750GC胖AP模式使用,就是wifi偶尔不灵光,想换成华为ax3 pro组mesh

网友:
可能是你的AP问题吧。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
如果是I226或者I225的网卡的话断网是正常的因为intel自己都承认了这2个芯片会断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