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如何激活饿死的电池?

楼主(2024-03-23):
之前记得看到过用数据线怎么操作,可以激活充电电池,现在想试试,大佬们能告一下从哪里学到相关知识,用什么设备更合适,查半天不得要领。

起因是家里有个无线耳机,音质虽然一般,但是带在耳朵里很舒服,前几天发现电池从原来的连续听歌1小时变成了3分钟,想着试试换电池或者激活电池

还有5号充电电池,可能是放电太过头了,一对电池一个1.5V,一个0.9V,主要是才用不到半年,只充过一次电

感谢大家!

网友:
用同样型号的电池,用线正对正负对负,短接,要一下几秒,一下几秒,然后不断测量电压,如果是锂电等升到3伏多,就差不多了,好多充电器就能正常识别了,不行,继续弄,弄到识别为止。其它类型同理

网友:
电池寿命到期,别说激活了,改换了。

网友:
就算用比电池高的电压,正极对正极,负极对负极。刺激几次。

但是电池买的时间长,里面的化学物质消耗也差不多,激活后电量也不大,用不长时间。

网友:
饿死的电池激活还行,老化耗尽的就换吧!

网友:
饿死的电池激活还行,老化耗尽的就换

网友:
锂电小电流充两次试试,不过大概率没用。
镍氢的可以蒸馏水煮然后极速降温补水

楼主:
单纯为了玩玩 准备换 但是还想祸害祸害 玩完再扔

网友:
无线耳机里面用的是锂电池,锂电池没有饿死激活这一说的,这是寿命到了,上TB找个相同型号的电池换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换电池最直接。

网友:
估计高压会把电路板烧了。耳机锂电池不太好换,光拆就是个大问题

网友:
老化的应该没救了,饿死的直接小电流激活几次试试,电压不能保持也是寿终正寝了

网友:
激活通常是说饿死了没电压,有电压就扔了吧

网友:
还是换新的吧

网友:
主要不鼓包,一般反复大电流充放几次是可以恢复大部分的

网友:
申请M币清零

网友:
12V电压,慢慢充没事,电压到3V左右,再用充电器充

网友:
把电池拆出来,用线性电源充电就可以了,电压调到4.2V额定,电流先调整到0.1A,将电池电压充到3.7V以上之后再调大电源电流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