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电池用什么仪器,直接一点的?

楼主(2024-03-23):
重复发帖了好像,分开两个主题好了,莫名其妙的网就卡了

有啥直接一些的仪器,好用不贵的,推荐一下呗!

网友A:
AED……………………,救得过来继续用……救不过来懂得……

网友:
我一般用可调电源

网友B:
几十块钱淘一个可调电源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十块钱淘一个可调电源就行

有没有推荐的可调电源
这玩意是不是可以调电压?最好有数码显示或者刻度显示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AED……………………,救得过来继续用……救不过来懂得……

AED是啥玩意?可调电源?

网友:
可以用20块的liitokala的lii-100b主机  官方有教学如何激活死了的电池/更高级的版本有带自激活

网友C:
你应该说清楚是什么类型的电池,是什么故障

网友:
稳定在满电电压,调小电流慢充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说清楚是什么类型的电池,是什么故障

这个才是正解。

网友:
AED是王道,人都能回魂,何况电池

网友:
如果是4.2v锂电池,手上没设备就买一块4056充电板

网友D:
18650要是他彻底没电了,找个尖的针正极片后面插下去放电,放电后回正常可以充电。其他电池直接用可调电源激活一下后用正常的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18650要是他彻底没电了,找个尖的针正极片后面插下去放电,放电后回正常可以充电。其他电池直接用可调电源 ...

别教坏小朋友,那个是内部安全阀因压力过高动作保护了,往往是过充导致的,你这泄压复位,一是会轻微漏液,二是再次出现内部故障就无法断电保护而开启自燃模式。

网友:
只有可调电源才是王道,电压电流都可以调,基本可以对应80%以上的电池

网友E:
引用 楼主:
AED是啥玩意?可调电源?

除颤仪啊,急救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颤仪啊,急救用的

看到这个答案 我………………

网友:
这个激活了效果也不会多好吧,还不如出了买新的放心

网友:
继续回帖清零

网友:
IC99,我用这个,有时候用直流可调电源,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