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做个牧田21V锂电池包

楼主(2024-03-23):
上次拼夕夕五折亿纬25P动力电池买了一些,手上的电动工具大部分都是牧田的接口,刚好利用这些做个5串2并21V牧田电池包

准备10节亿纬25P,虽是刮码的,但是观察了半个月感觉单颗掉电是会有一点,但是感觉也比手上的垃圾电池好,平时使用率不是很高,能凑活

电池做了个标记,分别测了各电池的内阻情况,都是13毫欧左右

淘的21V牧田套件

背部附件

整套附件还是挺齐的

标配的镍片

电量指示板

保护板正反面

正极统一贴上青稞纸

装上套

上点焊机点焊

焊好后

把镍片掰一下

测一下各组的电压值

侧面贴上青稞纸防尘

再来焊接保护板

焊接完成后

试一下电量指示板

正常点亮,没问题

检测探头固定在这里,打点704固定

外圈贴上防震棉

装到外壳里

锁紧背面4颗外壳固定螺丝

两侧面贴上标签

完成后看下多角度特写

试一下充电

充电红灯

大概看了下功率

充满转绿灯

也可以用DC口充电

接到电扳手上正常使用

全贴完!谢谢收看!!

网友A:
假货宝上有没有,我想买几节把渣米充电宝电池换了

网友B:
这动力电池匹配得很不错的。

网友C:
电容点焊机,内阻仪,全部都有,不是普通玩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货宝上有没有,我想买几节把渣米充电宝电池换了

去年买的,某宝没看到五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点焊机,内阻仪,全部都有,不是普通玩家

哈哈,去年年底一时兴起败的,有点肉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动力电池匹配得很不错的。

内阻还可以

网友:
俺没有点焊机,电池都是锡焊

网友:
还可以。内阻一致

网友D:
上次淘宝红包整了70块,自费几毛买了10节亿纬25P,到手内阻和电压一致性都很好。。。

网友:
自己做电池还是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次淘宝红包整了70块,自费几毛买了10节亿纬25P,到手内阻和电压一致性都很好。。。 ...

禽兽啊禽兽...

---------------------

网友:
备料不少呀,工具也齐全,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点焊机,内阻仪,全部都有,不是普通玩家

我辈只能仰望

网友:
工具齐全真好玩。

网友:
套料不错!工艺很好!点焊机漂亮!套料靠谱

网友:
不错,正好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点焊机做的挺不错

网友:
漂亮的点焊机,点焊效果不错。

网友:
一般使用还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