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叠瓦硬盘掉速太厉害了

楼主(2024-03-23):
存储动漫的硬盘出现了坏道,那立刻备份数据,原来是一块3.5寸4T的CMR硬盘
做备份找了一个同样是4T的3.5寸硬盘,不同的是这个硬盘是SMR的叠瓦盘
数据量一共2T多,几百个mkv视频,想着都是比较大的视频文件,用叠瓦盘应该没问题,结果开始拷贝就悲剧了
拷贝了将近24小时,还有300多G没完,速度慢的掉渣,硬盘占用100%,磁头读写的咔咔声不绝于耳
猜测是这个盘不是新盘,原来里面还有很多东西,简单把它删除了,现在往里写入较多数据,缓存早已耗尽
硬盘不停的整理挪移数据,所以掉速掉的非常厉害。

网友:
硬盘占用100%,磁头读写的咔咔声不绝于耳
也有可能是硬盘电源,数据线接触不良,也有可能win在后台传数据

网友:
现在大容量的盘都是这样的盘,感觉往里面写的速度太慢了

网友:
平时只浏览网页,不怕掉速。

网友:
存数据买个企业盘吧,没差多少钱,我家里电脑、办公室电脑的机械硬盘都是企业盘。

网友:
买个企业盘吧,性价比更高

网友:
有其他问题吧,怎么都不至于慢成这样。

网友:
1兆字节每秒,不可能吧,查查其他原因。

楼主:
叠瓦盘就这样,速度慢估计是因为里面原来存过东西,如果全空盘会好一些。
叠瓦盘写数据前先得把相邻磁道里面的数据读出来,挪别的地方去,再写新数据,再把原数据挪回去。
所以写入速度曲线全是锯齿,高高低低的。

网友:
如果是细小文件,1M每秒还算正常,毕竟是机械盘,但都是MKV大文件的话,理论上传输窗口可以达到满速。

网友:
叠瓦盘复制小文件简直就是噩梦,还有就是磁盘碎片多的时候,再往里面写数据速度更是惨不忍睹。你这个复制大文件的最好还是用Fastcopy这样的软件,这种软件在有足够空间时会按磁道顺序写入,碎片少速度也快很多

网友:
小文件ssd也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叠瓦盘就这样,速度慢估计是因为里面原来存过东西,如果全空盘会好一些。
叠瓦盘写数据前先得把相邻磁道里 ...

应该怎么解决?格式化?

网友:
看到楼主硬盘的这个速度,我自己都要崩溃了,叠瓦盘是真不能用啊。

网友:
叠瓦盘臭名远扬呀

网友:
目前机械硬盘我只敢买1tb以下的。

网友:
为啥不说硬盘的品牌、型号?

网友:
还是要远离叠瓦盘

网友:
本盘真的只能买1TB,还要睁大眼睛找,别掉坑……3.5寸盘大容量也有很多CMR垂直盘,还是要睁大眼睛找型号,别掉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