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厨宝想改用于上出水,是否只要把进出水管反过来接就行?

楼主(2024-03-23):
这台小厨宝是下出水款

拆开发现和壁挂大电热水器一样,热水管长只有顶端有进水口,冷水管短整段都有有窟窿。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如果想改用于上出水,是否只要把进出水管反过来接就行?加热管弯的部分应该朝出水口的反方向装??
原厂上出水如图

网友:
估计不行吧

网友A:
肯定不行的。两根软管可以解决的事,干嘛整的这么复杂。

网友B:
我就是这样用的,只不过和你反过来改成下出水的

网友:
要不就反装一下试试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这样用的,只不过和你反过来改成下出水的

我是洗脸池下面空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行的。两根软管可以解决的事,干嘛整的这么复杂。

清理水垢,装个镁棒

网友:
空气排空,应该可以用,出水靠的水的压力,不是重力

网友:
应该没问题吧,感觉就是方向不一样而已

网友C:
电热水器内水是循环的,加热管靠近底部,水受热上升,热水出水都在顶部,冷水进来就在底部扩散。确保出水时都是最热的水先流出。话说楼主倒过来安装改上出水,进出水反接,应该没问题,只是要注意加热管是不是位于底部。不知楼主为啥要这样安装

网友:
感觉不用反接,接上管子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试试才知道,还真没这么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热水器内水是循环的,加热管靠近底部,水受热上升,热水出水都在顶部,冷水进来就在底部扩散。确保出水时 ...

放地上方便,墙上太乱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出水靠压力的 里面满了才会烧水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的!!!

网友:
没看懂结构是啥样的,行不行试一下就知道了,反正有温度保护。

网友D:
只要保证下进水上出水就行

网友:
水压够,管子绕个弯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保证下进水上出水就行

是的

又找到一张图

网友:
不行的,还有一个单向阀也要反过来,即使能出水也不行,会干烧的,很快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