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FC3379和ZC3281来个对比

楼主(2024-03-23):
闪存均使用同批次的B58R,PG级降级片,使用相同版本工具同时开卡

ZC3281的读取较3379提升较大,Windows系统下实测可达150MB/S,写入则是3379略胜一筹,Windows实测可达69MB/S,接近70

结束,又水了一贴

网友A:
图呢,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B:
一直也没弄到FC3379来玩,这货的4K是不是也约等于0?

网友:
ZC3281是慧荣的3281吗

网友:
读写速度都不孬,yexiang搞几片3379玩玩

网友:
这不是半斤八两嘛,区别没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也没弄到FC3379来玩,这货的4K是不是也约等于0?

紫薯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无图无真相啊...

上面是3379下面3281

另外,现在FL版主控可以与BB版共用工具了(注意最后一行,一个3379一个3281FL)

网友C:
在哪可以买到这些主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哪可以买到这些主控板?

闲鱼可以买到FC3379,ZC3281目前没人卖,只能拆雷克沙S57

网友D:
1CE,2CE选3379,是不错的选择。支持闪存型号多,而且写入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1CE,2CE选3379,是不错的选择。支持闪存型号多,而且写入很不错

听说3379多CE会降速,CPU带不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3379多CE会降速,CPU带不动

电压跳线是哪一个,请问怎么设置?

网友E:
我一直以为FC3379和ZC3281是同一个主控,没区别

网友:
感觉FC3379支持的颗粒太少了,有没有测试卡,搞坏了一张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以为FC3379和ZC3281是同一个主控,没区别

我也觉得是一种东西,这玩意控制变量应该用同一片闪存吧。。。。

网友F:
你手里的工具支持B68S B57T吗

网友:
手上有软件有时间也上两片。。。

网友:
请问这个FL版本与非FL版有啥区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手里的工具支持B68S B57T吗

不支持,也没必要支持,这颗粒没个几年我是见不到的,等能找到颗粒时固件早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