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办公鼠标和游戏鼠标,主要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4-03-23):
游戏鼠标好像都不便宜,不知道和办公鼠标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你说对了,就是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对了,就是价格。

那还是有区别的,传感器的性能差距还是有的,办公对帧率不敏感,游戏特别是FPS之类的那可是很敏感的

网友:
不玩游戏业要买个好看的

网友:
分辨率,游戏鼠标分辨率通常很高,办公1000-1200就可以了。
人体工学,造型,手感不同。
脚垫,游戏鼠标对脚垫顺滑度有较高的要求。
按键数量,办公鼠标2键就够用,游戏鼠标有很多侧边键,快捷键,用于游戏组合特技。

网友:
能交叉使用,就没有本质区别,其他都是可有可无的附加功能,所以才抬高了价格。

网友:
游戏鼠标反应快一些!!!

网友:
没买过游戏鼠标,普通家用的,最后都是单击变双击

网友:
游戏鼠标刷新率是1000Hz的,办公鼠标一般是125Hz或者250Hz,明显感觉办公鼠标用起来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