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A卡是不是不行了,为什么N卡现在这么贵?

楼主(2024-03-23):
最近想弄个显卡剪辑视频,在A卡和N卡中比较,发现同一代际,N卡总比A卡贵不少,即使纸面参数接近也这样。
很多时候,A卡纸面参数更好一点,但价格还要便宜一点。
为什么呢,N卡有什么秘籍吗?

网友:
A参数很高,单专业软件兼容差点

网友A:
这问题一般人都知道吧,驱动啊,N卡的驱动打磨多少年了,而且投入的多啊,像现在我们国产的摩尔线程的卡,虽然硬件参数和N卡差不多,性能就上去不,就是因为驱动啊,驱动调教对显卡来说很重要的,而且需要时间积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一般人都知道吧,驱动啊,N卡的驱动打磨多少年了,而且投入的多啊,像现在我们国产的摩尔线程的卡, ...

AMD主要生产CPU和显卡吧,难道显卡能做不好?

网友:
A卡也不便宜,个人觉得同档次价格便宜15%的话,才有性价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AMD主要生产CPU和显卡吧,难道显卡能做不好?

A卡驱动稳定性没有N卡好,而且很多软件游戏对N卡有优化,再加上N卡有CUDA这个已经形成了良好生态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AMD主要生产CPU和显卡吧,难道显卡能做不好?

说了是驱动啊,硬件简单,驱动调教难啊

网友:
不管是销量还是性能,a卡现在明显落下风了,以前还打的有来有回。所以n卡偏贵一点。

网友:
说A卡驱动是不是有点刻板印象了,A卡纯是不论从游戏还是专业生产力上,合作的,兼容的,都比N卡少很多,但看游戏阵营A也就是N的三分之一吧,只能靠价格取胜

网友(2025-05-07):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N卡的生产力比A卡好很多。

网友:
就因为经过多年来总结出A卡的兼容性差导致用户倾向于N卡